[USB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Stop模式功耗测试

楼主(2023-10-16):
Stop模式功耗测试

根据手册上的内容,引脚的状态会保持,所以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引脚配置成高阻态。进入停止模式后自动会切换时钟。
打开Stop_Mode 例程,查看他的代码。发现也没有配置引脚为高阻态。不过外围也没有接其他模块,不会产生电流。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唯一功耗大的应该就是LED灯了,我将电阻取了下来。然后将万用表打到电流档。测试得出的功耗为60uA.感觉功耗好大。也不知道是不是还要其他的配置。
也不知道是不是万用表的问题。其他的表测电流的都烧了。无法测量了。这是唯一能测试的60uA。

不错,赞一个

网友A:
低功耗要关闭其它没有用的外设,以及IO处理。

网友B:
之前曾经测试过CH32V103的STOP电流,也差不多60UA,各种外设都关闭了,IO口也按照要求处理了,60UA降不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曾经测试过CH32V103的STOP电流,也差不多60UA,各种外设都关闭了,IO口也按照要求处理了,60UA降不了的 ...

V103 stop模式下电流我也测试过,将所有IO设置成下拉,开启PWR时钟后,去掉板子上ldo以及led等,测试电流最低大概在2uA左右,和数据手册1.6uA还是比较接近的。他这035 60uA的大小和035数据手册数据大小也是差不多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103 stop模式下电流我也测试过,将所有IO设置成下拉,开启PWR时钟后,去掉板子上ldo以及led等,测试电流 ...

兄台能否给一份实测的DEMO程序给咱参考一下,当初拿官方的程序也测试了,电流就是降不下来,看样子还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台能否给一份实测的DEMO程序给咱参考一下,当初拿官方的程序也测试了,电流就是降不下来,看样子还没有 ...

附件测试例程,在V103 EVT基础上改的,你可以试一下,我用最小系统板测试的,板子上LDO、LED都去掉了,3.3V供电

CH32V103 STOP.zip

网友D:
手册上标的电流值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附件测试例程,在V103 EVT基础上改的,你可以试一下,我用最小系统板测试的,板子上LDO、LED都去掉了,3.3 ...

谢谢,谢谢,我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