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型号请教

楼主(2023-10-16):
目前有板子是FMD辉芒的,sop16  touch系列  丝印只有G3KYMKH  请问有知道是什么型号不,由于没有用过fmd不知能不能通过下载器读出来。  或者有没有推荐更便宜的型号系列和 mcu

网友A:
我现在用的STC8H1K08T-33I-SOP16,带触摸功能,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都很高,推荐楼主,可以去薅羊毛要样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STC8H1K08T-33I-SOP16,带触摸功能,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都很高,推荐楼主,可以去薅羊毛要样品试 ...

谢谢 已经找到型号了 Ft62F083  ,现在看功能 想用62F133或62E133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