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数据信号调制器 (DSM)模块你知道吗

楼主(2023-10-16):
数据信号调制器
数据信号调制器(Data Signal Modulator,DSM)是一种外设,用户可以通过它将数据流 (也称为调制器(MOD)信号)与载波信号进行混合来产生调制输出。载波和调制器信号均送到 DSM 模块,信号可以来自内部或是某个外设的输出,也可以通过某个输入引脚从外部获得。调制输出信号的产生方式是:对载波和调制器信号执行逻辑与操作,然后送到 MDOUT 引脚上。载波信号由两个不同的独立信号组成:载波高(CARH)信号和载波低 (CARL)信号。载波信号的频率通常高于调制器信号。在调制器信号处于逻辑高电平状态期间,DSM会输出载波高信号。在调制器信号处于逻辑低电平状态时,DSM会输出载波低信号。
通过这种方法,DSM 可以产生以下几种键控调制方案:
• 频移键控 (Frequency-Shift Keying, FSK)
• 相移键控 (Phase-Shift Keying, PSK)
• 开关键控 (On-Off Keying, OOK)

楼主:
此外, DSM 模块还提供了以下功能:
• 载波同步
• 载波源极性选择
• 载波源引脚禁止
• 可编程调制器数据
• 调制器源引脚禁止
• 调制输出极性选择
• 压摆率控制

网友A:
这是芯片集成方案吗?

网友B:
这种信号调节器的输入信号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C:
这种对信号的调节是对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呢

网友D:
这种调节可以实现对多大频率的信号的调节呢

网友E:
这种调节器是单片机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芯片呢

网友F:
第一次了解这个模块 它主要应用在什么场景里呢

网友G:
这种信号调制器的用途都是有哪些呢

网友H:
应该是对数字信号调节的吧

网友I:
这种都是应用在什么领域啊

网友J(2023-11-20):
这是独立的芯片吗?

网友K:
这是芯片的一部分吗?

网友L:
调节频率有多大啊

网友M:
集成在芯片里的部分吗

网友K:
芯片的一个处理单元吧

网友N(2026-02-06):
数据信号调制器(Data Signal Modulator, DSM)是 MCU 中用于生成键控调制信号的专用外设

网友O(2026-04-30):
DSM(数据信号调制器)是 dsPIC33A 的核独立外设,将调制数据(MOD)与两路载波(CARH/CARL)做逻辑与,生成OOK/FSK/PSK调制输出。载波 / 数据可来自 PWM、定时器或外部引脚,无需 CPU 干预、零软件开销,适合数字电源、通信、LED 调光等实时调制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