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什么是TWI?如何为I2C通信配置TWI?

楼主(2023-10-16):
(图片)

网友A:
这是一个新的接口?

网友B:
TWI代表Two-Wire Interface,它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

网友C:
这个估计是一个总线协议,能模拟任何一种两线或者单线的协议

网友D:
这好像就是I2C的总线的意思吧,或者前者包含后者

网友E:
你要确定主从设备,之后才能配置I2C吧

网友F:
一般来说确定I2C总线的电压电平和速率,以确保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电气兼容性。然后利用TWI可以配置

网友G:
这个TWI没玩过,但是I2C玩过

网友H:
是不是就类似于模拟I2C一样啊,只是配置简单了,不考虑时序了

网友I:
不如直接用I2C呢,多简单

网友J:
你模拟I2C吧,比较省事儿一些

网友K:
看了介绍,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还不错哦,我理解就是这个类似于两线配置,可以实现I2C的功能,可以玩玩

网友L:
TWI(Two-wire Serial Interface)两线串行接口,TWI 完全兼容 I2C 总线,简单一点,可以直接认为 TWI 是 I2C 总线

网友M:
看楼主的额意思 这个好像是一个专用的寄存器?

网友N:
应该不是新的接口 升级的版本?

网友O:
这种通讯协议可以和iic等同吗

网友P:
总的来说感觉twi应该是涵盖can的

网友Q:
这俩是不是完全相同的啊  就是叫法不同啊

网友R:
第一次听说TWI接口

网友S:
总线协议是什么啊

网友T(2023-11-20):
这应该是其他的协议吧

网友U:
好像兼容iic的

网友V:
类似于iic的协议吧

网友W:
这是一个新的通信协议吗

网友U:
这个跟iic比有什么优点

网友X:
TWI兼容I2C的

网友S:
这个接口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Y:
直接使用i2c怎么样?

网友Z:
我以前没玩过这个Twi,但我以前玩过i2C

网友AA:
从船主的意思来看,这是专用登记簿吗?

网友AB:
它不应该是一个新的界面,一个升级的版本吗?

网友AC:
这个估计是一个总线协议,可以模拟任何双线或单线协议

网友AD:
它是不是类似于模拟i2c?

网友AE:
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吗?

网友AF:
这似乎就是i2c总线的含义,或者说前者包含后者

网友AG:
TWI(Two-wire Serial Interface)两线串行接口,TWI 完全兼容 I2C 总线

网友AH:
Twi代表两线接口,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

网友AI:
总的来说,我觉得TWI应该涵盖CAN

网友AJ:
这个是什么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