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PIOC测试

楼主(2023-10-16):
手里有个活,需要点一个2812的灯环,正好碰上了CH32X035评估板测评
根据手册提到有 可编程协议I/O控制器PIOC,可实现最多2个I/O引脚的协议控制,支持1024个WS2812等型号的单线RGB芯片串接
这个内置的控制器还是第一次接触
按照提供的例程稍微修改,将关于1820单总线的代码剔除后测试
/********************************** (C) COPYRIGHT *******************************
* File Name          : main.c
* Author             : WCH
* Version            : V1.0.0
* Date               : 2023/04/06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body.
*********************************************************************************
* Copyright (c) 2021 Nanjing Qinheng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 Attention: This software (modified or not) and binary are used for
* microcontroller manufactured by Nanjing Qinheng Microelectronics.
*******************************************************************************/

/* 1-wire example: 1W-RGB_WS2812, 1W-DS1820
* PC18 or PC7 needs to connected  a 4.7k pull-up resistor when chip drives DS1820 mode.
* RAM--
*  PIOC-4K
*  User-16K
*/

#include "debug.h"
#include "RGB1W.h"

#define RGB    0
#define RGB_LED_NUM 48
#define Mode   RGB_WS2812

__IO        uint16_t        temper;

u8 RGBpbuf[] = {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

u8 RGBpbuf1[] = {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

u8 RGBpbuf2[] = {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

/* Global define */
#define     rgb_source_addr         ((uint8_t *)RGBpbuf2)
#define     rgb_data_bytes          (RGB_LED_NUM*3)    // 10 RGB LEDs, 30 bytes data
#define     timer_to_run            1   // start by timer

u8 RGBpbuf3[rgb_data_bytes];
void rgb_all_led(u8 color_r,u8 color_g,u8 color_b);
void rgb_set_pixel(u8 n,u8 color_r,u8 color_g,u8 color_b);
/*********************************************************************
* @fn      mai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program.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total_bytes;
        uint8_t     t1=0;
        u8* RGB_RAM;

    Delay_Init();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RGB1W_Init( );
        stat = 0x80;    //free

        while ( 1 )
        {
           total_bytes = rgb_data_bytes;
//        rgb_all_led(23,23,70);
////        rgb_set_pixel(1,5,100,50);
//        RGB_RAM = RGBpbuf3;
//        RGB1W_SendRAM_Wait( rgb_data_bytes, RGB_RAM );
//        Delay_Ms(500);
//
//        rgb_all_led(20,20,10);
//        RGB_RAM = RGBpbuf3;
//        RGB1W_SendRAM_Wait( rgb_data_bytes, RGB_RAM );
//        Delay_Ms(500);

//         t1+=5;
//         t1%=70;
//         rgb_all_led(t1,t1,t1);
//         rgb_set_pixel(1,5,100,50);
//
//             RGB_RAM = RGBpbuf3;
//             RGB1W_SendRAM_Wait( rgb_data_bytes, RGB_RAM );
//
//// long data
        Delay_Ms(200);
        stat = 0x80;//free
        if ( stat != 0xFF ) {//RGB1W completed
            if ( stat < 0x80 ) {//got status in interrupt
                if ( stat == RGB1W_ERR_OK ) printf("1-wire finished\r\n")/**/;
                else printf("1-wire error %02x\r\n", stat)/* */;
                stat = 0x80;//free
            }
            if ( stat == 0x80 && total_bytes && timer_to_run ) {//RAM mode for 1~3072 bytes data
                stat = 0xFF;//wait
                if(t1==0){
                    t1 = 1;
                    RGB_RAM = RGBpbuf;
                }
                else if(t1==1){
                    t1 = 2;
                    RGB_RAM = RGBpbuf1;
                }
                else if(t1==2){
                    t1 = 0;
                    RGB_RAM = RGBpbuf2;
                }
                 RGB1W_SendRAM( total_bytes, RGB_RAM );

                total_bytes = 0;
            }
        }
        if ( PIOC->D8_SYS_CFG & RB_INT_REQ ) {//query if disable interrupt
            stat = PIOC->D8_CTRL_RD;//auto remove interrupt request after reading
        }
        }

}

void rgb_all_led(u8 color_r,u8 color_g,u8 color_b)
{
    u8 i;
    for(i=0;i<RGB_LED_NUM;i++)
    {
        RGBpbuf3[3*i]     =color_r;
        RGBpbuf3[3*i+1]   =color_g;
        RGBpbuf3[3*i+2]   =color_b;
    }

}

void rgb_set_pixel(u8 n,u8 color_r,u8 color_g,u8 color_b)
{
    RGBpbuf3[3*(n-1)]      =color_r;
    RGBpbuf3[3*(n-1)+1]    =color_g;
    RGBpbuf3[3*(n-1)+2]    =color_b;
}

测试结果:
1、使用例程48M时钟,第一颗灯控制异常
2、使用24M时钟,LED数量较少时还能正常使用,数量增加后,大概是第11颗灯珠出现异常(48M也一样)
3、单步调试时观察内存数据,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全速运行时就会发生1、2的问题
4、怀疑过电平问题,硬件上增加缓冲驱动器依然无效
5、手册中没有关于PIOC的详细描述

不错,赞一个

网友A:
可以直接控制2812灯珠的话,那就很方便了啊。

网友B:
关于第一颗灯控制异常问题,可参考下链接将PIOC_1W_CODE数组数据替换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可以试一下。
https://www.cnblogs.com/wchmcu/p/1767876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一颗灯控制异常问题,可参考下链接将PIOC_1W_CODE数组数据替换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可以试一下。
htt ...

第一颗灯偶尔还会异常,第十八颗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