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无线设备天线的选型及其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23-10-17):
天线作为无线传输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配件,因此天线的安装和选型对于无线传输的稳定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介绍影响天线安装对于无线通信效果的影响。
一、天线的工作原理
天线是一种能量变换器,它把传输线上传播的导行波,变换成在无界媒介中传播的电磁波,或者进行相反的变换。 频率越低,波长越长,天线越长 。一般天线都具有 可逆性 ,即同一副天线既可用作发射天线,也可用作接收天线,同一天线作为发射或接收的基本特性参数是相同的。比如,天线应用在无线设备上,将无线设备输出的电磁波信号传输出去或者将天线接收的电磁波信号传回无线设备。
二、天线的选型
天线的种类繁多,有 FPC 天线、短胶棒天线、长可弯折天线、吸盘天线、卫星电视接收天线以及板状天线等。首先,根据产品的结构尺寸来选择天线。比如说一款无线产品结构非常有限,只能考虑将天线放在壳体内,那就只能选择 FPC 软天线或者短的胶棒天线,甚至是直接集成天线到 PCB 板上(做成 PCB 天线);如果产品的尺寸不受限制,那可以选用增益高、尺寸大一些的吸盘天线或者胶棒天线,相对的传输效果就会好很多;如果你是用在卫星电视,那可以用专用的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当然,这个天线的选择都是不固定的,需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型。
三、天线的匹配
什么叫匹配?匹配就是说馈线终端所接负载阻抗等于馈线特性阻抗,当天线应用在无线设备上时,匹配就相当于无线设备的输出阻抗与天线的输入阻抗相匹配,或者说无线设备的输入阻抗与天线的输出阻抗相匹配。天线的输入阻抗是天线馈电端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的比值,最佳的天线都会做成标准的50欧姆,同时无线设备的阻抗也是标准的50欧姆,这样天线和无线设备完全匹配,保证没有传输信号的流失,进而保证好的通信效果。
四、4个衡量天线匹配的参数
天线匹配的优劣一般用四个参数来衡量:反射系数、行波系数、驻波比和回波损耗,通常用的较多的是驻波比和回波损耗。在了解这四个参数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射频中常见的S参数。
S参数就是S11、 S12、 S21和S22这四个系数。S12为反向传输系数,也就是隔离; S21为正向传输系数,也就是增益; S11为输入反射系数,也就是输入回波损耗;S22 为输出反射系数,也就是输出回波损耗。
反射系数(τ) :描述的是反射电压与入射电压的比值,是一个标量。
行波系数(K):等于电压最小值/电压最大值,即(入射波振幅—反射波振幅)/(反射波振幅+入射波振幅)。
驻波比: VSWR=(1+反射系数)/(1—反射系数),其值在1到无穷大之间。驻波比为1表示阻抗匹配;驻波比为无穷大表示全反射,完全失配。所以驻波比越大,反射功率越高。传输效率越低。在无线通信系统中,一般要求驻波比小于1.5。
回波损耗(Return Loss):其数值为入射功率与反射功率的比值,以分贝dB值表示。回波损耗的值在0 dB的到无穷大之间,回波损耗越大表示匹配越好。
0表示全反射,无穷大表示完全匹配。回波损耗又称为反射损耗,是电缆链路由于阻抗不匹配所产生的反射,是一对线自身的反射。不匹配主要发生在连接器的地方,但也可能发生于电缆中特性阻抗发生变化的地方,所以施工的质量是提高回波损耗的关键。在移动通信系统中,一般要求回波损耗大于14dB。
五、天线的安装
首先,天线的使用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需附近无高大建筑物阻挡,周围空间无强电磁干扰,这样才能发挥其辐射和接收远方信号的作用。现在大城市高楼林立,高楼里对讲机和地下车库等通讯就出现很多盲区。为了解决此问题,采用高增益全向天线,可以有效解决对安装选址的要求高的问题。一般只需要将天线靠近窗口就可以进行正常的通信。摒弃原有的 中继台和室内分布天线系统 技术,使得天线安装的技术难度大幅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