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USB协议对信号传输时间的规定吗?

楼主(2023-10-17):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USB协议对信号传输时间的规定吗?

网友A(2023-11-21):
USB协议规定每个USB帧的时间为1毫秒(ms),即1000个微帧(microframe)。

网友B:
一般来说,每个帧被分为8个微帧,每个微帧的时间为125微秒(μs)。

网友C:
帧同步算是时间规定吧,USB协议中的每个帧都以一个特殊的同步标志(SYNC)开始,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网友D:
在USB协议中,主机和设备之间的通信是通过令牌传输进行的。

网友E:
令牌传输包括三种类型:同步令牌、握手令牌和数据令牌。USB协议规定,令牌传输的时间不得超过1个微帧(125μs)。

网友F:
数据传输是通过数据包进行的。数据包包括数据同步标志(SOF)、数据PID(Packet Identifier)、数据内容和CRC校验。USB协议规定,数据包的传输时间不得超过6个微帧(750μs)。

网友G:
这USB这么多时间,我是没有想到的,一般都是发送接收数据,根本没考虑过,哈哈

网友H:
在USB协议中,设备需要在接收到令牌后及时响应。USB协议规定,设备的响应时间不得超过3个微帧(375μs)。

网友I:
其实USB只要不是误操作,基本时间这部分都不用担心吧,也不会超时

网友J:
得看USB的版本协议吧,不一样的版本,好像时间不一样啊

网友K:
USB协议中主机和设备之间是通过令牌传输进行通信的

网友L:
每个微帧都是一次数据传输吗

网友M(2024-08-16):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N: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O: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P: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

网友Q: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R: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S: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