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B设备通常如何连接HOST-ROOT HUB?

楼主(2023-10-17):
USB设备通常如何连接HOST-ROOT HUB?

网友A:
USB设备通过USB电缆连接到HOST-ROOT HUB。

网友B:
就用对应的线连接啊

网友C(2023-11-20):
你得USB得支持OTG的吧

网友D:
这个不会,因为ST的USB驱动很不好写

网友E:
这是需要驱动代码的,而且也还需要ST的USB支持才行

网友F:
HOST-ROOT HUB是啥外设啊?

网友G:
正常链接就行,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H:
你这个USB设备也得分是主设备还是从设备吧

网友I:
一般来说,HOST-ROOT HUB得有驱动来支持这个USB好像才好使

网友J:
建议找个ST的FAE咨询一下吧,能好点,毕竟可行性都不太知道

网友K:
没对接过,一般ST的USB都是直接接电脑的

网友L:
你说的是这个HOST-ROOT HUB接ST的USB接口吧,是吧

网友M(2024-07-11):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N: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O: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

网友P: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Q: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R: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S: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