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F103做PMBus从设备会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3-10-17):
STM32F103做PMBus从设备会有什么要求?

网友A:
硬件软件、调试和测试要求等吧

网友B(2023-11-19):
应该没有啥要求,就正常做就行

网友C:
这个就是看协议了,除了协议好像没啥关系

网友D:
这PMBus是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E:
应该就类似于485一样吧,你从设备就正常收到数据就上传估计就行

网友F:
要求好像没有,我感觉全都是协议内容控制

网友G:
速度的话估计需要注意一些,不然容易丢数据之类的

网友H:
你看看距离还有速率呗,这需要注意

网友I:
统一好协议和通讯命令之类的,其他没啥需要注意了

网友J:
没玩过PMBus,这一般都是应用在哪儿啊?

网友K:
可以考虑一下干扰,从设备的话挂载的多会不会有冲突和干扰啊

网友L(2024-08-11):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M: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N: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O: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P: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Q: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R: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S: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