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将静态库添加到其他IDE工程应该如何操作?

楼主(2023-10-17):
将静态库添加到其他IDE工程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A:
将库文件(.a或.lib文件)所在的目录添加到工程中。
在项目属性或配置属性中,找到链接器选项,在其中添加库文件名。
如果库文件头文件不在默认路径下,需要将头文件路径添加到配置属性中的“C/C++”选项中的“常规”选项下的“附加包含目录”中。

网友B(2023-11-19):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应该不费劲

网友C:
这个就把它当个头文件使用即可

网友D:
还没添加过lib文件,不过我觉得就是正常添加个C或者h文件这种操作吧

网友E:
你是用的keil吗?keil就添加文件就行

网友F:
用lib的方式真的很好用,很容易保护自己的资源不被侵害

网友G:
正常来说是添加文件的方式,不知道lib有啥特殊的不

网友H:
你直接找个带lib工程的呗,看看他们咋添加的

网友I:
添加文件的形式,添加lib,试试,也许OK

网友J:
这没啥难的吧,之前添加好像也不需要设置啥,就跟H文件一样

网友K:
静态库是不是就lib啊,不让看里面的数据之类的,是吧

网友L(2024-08-11):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M: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N: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O: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P: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Q: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R: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S: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