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压合升温速率计算方式

楼主(2023-10-17):
pcb压合升温对电子设备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有很大的影响,准确计算PCB电路板的温升对产品质量非常重要。本文捷多邦小编就和你介绍pcb压合升温速率怎么计算的。

一、确定热源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热源的位置和功率。
以是电了元器件、电路板上的导线、焊接点等。
二、确定散热方式
常见的散热方式有自然对流散热、强制对流散热和辐射散热。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散热方式。

三、计算热阻
热阻表示单位温升下的热流。根据热阻公式,可以计算得到PCB 板的热阻值。

四、计算热流
热流表示单位时间内通过 PCB板的热量。根据热流公式,可以计算得到 PCB 板的热流值。
五、计算温升。
温升表示由热源产牛的温度升高。根据温升公式,可以计算得到 PCB 板的温升值。
六、考虑多个热源
如果 PCB电路板上有多个热源,需要将每个热源的功率和温升分别计算,然后将其叠加得到总功率和总温升。
7,评估结果
如果温升超过了规定的温度范围,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散热或降温。
通过计算热阻、热流和温升,可以确定 PCB 板的温升情况,并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散热措施。
以上便是捷多邦小编对pcb压合升温速率怎么计算的介绍,**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