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onsole软件具体有哪些功能?

楼主(2023-10-17):
NuConsole软件具体有哪些功能?

网友A:
NuConsole是一款实用的新唐单片机软件,它可以通过SWD接口操作,为用户提供不中断目标芯片和主机的信息传输机制。在机械和电气领域,NuConsole是一款不可或缺的软件。

网友B:
In addition to semihosting, Nu-Link provides another debugging mechanism without
affecting the target’s real time behavior. By using standard debug port SWD, It
doesn’t need any additional output pins except ICE pins. The only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target application should reserve a buffer spac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InfoBlock) in SRAM in order to store control settings and communicate I/O data
between NuConsole and tar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