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MC在存储数据方面有哪些应用场景?

楼主(2023-10-17):
FMC在存储数据方面有哪些应用场景?

网友A:
高速数据采集、处理和传输系统、高性能计算(HPC)、军用和通讯领域、医疗和工控领域

网友B:
存參数,data log, dual boot.

网友C:
主要还是以高速数据传输为特长

网友D: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费引脚

网友E:
这个功能总给我一种并口的感觉 呵呵

网友F:
FMC标准描述一个通用的模块,它是以一定范围的应用,环境和市场为目标的

网友G:
FMC标准到载卡提供两种FPGA的接口:

一种是具有 160 个引脚的低引脚数 (LPC) 连接器;
一种则是具有 400 个引脚的高引脚数 (HPC) 连接器。

网友H:
FMC标准的出现将板设计进行了模块化,分为处理引擎(载卡)和I/O引擎(FMC模块)两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