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运行CANFD例程,出现发送失败的原因何在?

楼主(2023-10-17):
M460_Series_BSP_CMSIS_V3.00.001

Failed to transmit message
Start to CAN FD Bus Transmitter :
Send to transmit message 0x00044444 (29-bit)
Data Message : 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

Failed to transmit message

Transmit Done

楼主:
Transmit Done
HardFault @ 0x00000000
HardFault Analysis:
Instruction code = 10d8
Unexpected instruction

网友A:
可能是CAN控制器未正确配置或已损坏,确保CAN控制器已正确配置,包括波特率、位时间、数据位、校验位等。如果CAN控制器损坏,需要更换或修理CAN控制器。

网友B:
如果CAN网络上的节点过多或过少,可能会导致网络拥堵或无法正确传输数据。需要检查CAN网络上的节点数量,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网友C:
需要检查CAN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和配置,并确保其与CAN控制器兼容。

网友C:
M467运行CANFD例程出现发送失败的原因可能很多,需要仔细检查各个方面的配置和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排除和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