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的PTP通讯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偏差?

楼主(2023-10-17):
NUC972的PTP通讯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偏差?

网友A:
如果NUC972的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存在偏差,可能会导致PTP通讯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可能是由于时钟振荡器不稳定、温度变化、电压偏差等原因导致的。

网友B:
网络延迟可能会导致PTP通讯出现偏差

网友C:
如果使用NUC972的软件存在问题,也可能会导致PTP通讯出现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