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如何高效阅读嵌入式项目代码?

楼主(2023-10-17):
1.了解项目整体架构

在阅读嵌入式代码之前,我们需要对项目整体架构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公司里的项目,一般在做项目之前,都会进行系统设计、编写一些文档、画一些系统框图。可以先找这些项目资料看一看。

虽然我们后面可能只是负责某个模块,但是还是很有必要先了解这个项目的总体框架。

了解清楚整个项目有有哪些硬件模块、哪些软件模块、有哪些组件、各个模块之间的输入输出、各个模块是如何协同工作、项目的主体业务是什么、主要功能有哪些等。

嵌入式代码通常可以分解为几个关键模块,例如任务管理、内存管理、通信协议等。将各个模块分离出来,逐一阅读和理解,可以更加清晰地掌握代码的核心思想。

对项目整体架构有一定了解之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代码中的逻辑。

楼主:
2、熟悉通信部分代码
项目里一般会划分多个硬件/软件模块,这些模块之间会进行数据交互。

梳理清楚:

使用了哪些硬件通信接口?例如I2C、SPI、UART等。
线程通信?
进程间通信?
网络通信?
协议数据处理?
各个模块的数据分类?
我们可以首先熟悉通信部分代码,梳理清楚各模块的交互。这一部分代码一般是比较容易看懂的,基本是看懂了一条数据之后,类似的基本就看懂了。基本看懂之后,可以跟着数据的流向,看看拿到这些数据之后,去做了什么处理。

因为你之后的工作,有可能是写这一部分代码。比如增加某个数据,要实现什么功能。

拿数据 + 做逻辑

楼主:
3、阅读主业务模块
业务逻辑模块直接跟产品功能挂钩,看懂这个模块就可以很好地了解我们产品的功能。

业务逻辑作为最上层的模块,可能有好几个模块都对其提供一些接口。

阅读这一块代码需要注意的是:

每个功能具体的函数实现可能会嵌套好多层的代码,刚开始千万不要一层一层点进去阅读、不要试图看懂每个函数、每行代码,不然只会越看越懵。

我们在阅读这个模块的代码时,尽量沿着这个模块的主线去阅读,沿着主线尽可能快地弄清这个模块做的事情,理解函数调用关系。等我们弄懂本模块之后,日后对其它模块感兴趣再去仔细阅读其具体实现也不迟。

4、了解单元测试测试用例
一般项目里模块开发完成会编写一些单元测试用例进行自测。我们可以先不看单元测试模块是如何实现的,可以先看一些各个模块的测试用例,每个用例是如何跑的?输入?输出?

通过阅读这些测试用例,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地理解各个模块是如何触发的,以及一些接口的使用方法。

5、实践、分析日志
对代码有了一定理解之后,肯定也会带有很多困惑,这时候可以自己修改代码/增加一些调试日志来帮我们理解代码,有在线调试条件的可以进行在线调试。

同时,我们需要大致熟悉项目整体的日志:

熟悉日志的格式。带有时间戳?带有模块标签?日志等级?

了解应用程序启动日志,通过日志了解启动做了哪些工作、经过了哪些流程。

了解一些关键日志。主业务的日志?

跑跑一些用例,看看对应的日志。

网友A:
想要高效的阅读 首先就得了解整个项目

网友B:
最发愁的就是那种代码更新了但是注释没有更新的程序了

网友C:
大型项目的代码其实代入感非常差

网友D:
其实就是要保证自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去看代码

网友E:
其实如果代码里边做好相关注释 也能大大提高阅读效率

网友F:
不了解整体构架 都没法读代码,因为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些功能

网友G(2023-12-07):
阅读嵌入式项目代码需要耐心和细心,需要逐步理解每个模块的逻辑和整个项目的架构。通过不断实践和积累经验,可以提高阅读代码的效率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