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断服务程序缺失导致程序跑飞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10-17):
中断服务程序缺失导致程序跑飞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数组越界、中断服务程序缺失、看门狗复位

网友B:
两只袜子也跑飞了,你们联系组织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C:
中断任务不正确搞到错误的地址了吧

网友D:
中断服务程序缺失那一部分会导致跑飞呢

网友E(2024-03-25):
引用 网友B:
两只袜子也跑飞了,你们联系组织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E:
程序跑飞可能是由于CPU在中断发生后继续执行错误的指令或访问错误的内存地址造成的。由于没有正确的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中断,CPU可能会执行错误的操作,导致程序状态变得不可预测。这可能导致数据损坏、内存泄漏、资源竞争、未处理的异常等问题,最终使程序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F(2024-04-24):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ISR)未正确设置或未正确处理中断请求,可能导致中断信号被忽略或未得到及时处理,从而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G: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存在嵌套中断,而中断服务程序未正确管理中断嵌套的情况,可能导致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顺序混乱,从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H:
如果多个中断服务程序存在冲突或竞争条件,可能导致中断处理程序的执行出现问题,从而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I:
中断服务程序可能会访问共享资源,如果未正确管理共享资源的访问,可能导致资源竞争和数据一致性问题,从而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J: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存在死锁或无限循环的情况,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响应其他中断请求,从而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

网友K(2024-05-24):
数组越位比较常见

网友L:
你开启中断了,但是你没写中断函数,就容易起飞

网友M(2024-07-22):
访问野指针也是很容易的吧

网友N:
没有清除标志位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两只袜子也跑飞了,你们联系组织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两只袜子是什么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