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除了MCU产品,中颖电子还有其他哪些主要产品?

楼主(2023-10-17):
除了MCU产品,中颖电子还有其他哪些主要产品?

网友A(2024-03-25):
锂电池管理芯片

网友B:
显示驱动芯片

网友C(2024-04-24):
中颖电子提供各种类型的电源管理芯片,包括DC-DC转换器、线性稳压器、电池管理芯片等,用于各种电子设备的电源管理和供电控制

网友D:
涵盖模拟信号处理、放大器、滤波器、模拟开关等领域,用于各种模拟信号处理和控制应用

网友E:
没注意啊,你去官网看看呗

网友F:
正常来说,你可以找代理商,咨询一下,看看芯片的发展出货方向

网友G:
中颖一般小家电比较多吧

网友H(2024-05-24):
做仪器仪表比较多吧

网友I:
我看做电池方面的好像还挺多啊,这也是他家的产品线吧

网友J(2024-07-22):
电源管理也有吧

网友K:
电池和电源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