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下这属于什么滤波器

楼主(2023-10-17):
应该是低通,但不知属于什么拓扑结构,参数该怎么算,网上也查不到,滤波器设计软件里也没这类型

xch
武当派滤波器

网友A:
选频放大器,或者说是带通滤波器。

网友B:
而且,不同品牌的运放,参数有差异,就算外围参数一致,选频频率还是会有差别。

网友C:
反馈网络电路图:

其中右边的图是基本框架,计算过程如下:

根据二端口网络:可以看成两个Y矩阵并联,C和RCR并联(Y矩阵相加),其中RCR为级联(ABCD矩阵级联相乘)
其中:y2a为Y矩阵转ABCD矩阵,a2y为ABCD矩阵转Y矩阵,手工计算可以查表,用计算机就编写一个函数即可
matlab代码:
  1. A2Y=@(A) [A(2,2),-det(A);-1,A(1,1)]/A(1,2)
  2. Y2A=@(Y) -[Y(2,2),1;det(Y),Y(1,1)]/Y(2,1)
求得最终的ABCD矩阵:
其中:ABCD(1,1)的导数就是开路传递函数,从传递函数的样式来看是反馈函数F(s)为带阻滤波器。
在运放的工作带宽内,构成的负反馈电路的传递函数为1/F(s),变成了一个带通滤波器。
把楼主的电路参数带入,求的中心频率为6.4Hz

至于楼主后面的负载RC串联电路,参数没有标出,其作用调整中心频率增益和带宽。

楼主:
谢谢,原先学的东西全忘了哈,慢慢复习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馈网络电路图:

其中右边的图是基本框架,计算过程如下:

绝对的大佬,没有之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反馈网络电路图:

其中右边的图是基本框架,计算过程如下: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反馈网络电路图:

其中右边的图是基本框架,计算过程如下:

叶工,ABCD1,2,3,4这些式子怎来的,要看哪些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