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枚举你经常用吗

楼主(2023-10-17):
枚举是 C 语言中的一种基本数据类型,用于定义一组具有离散值的常量。,它可以让数据更简洁,更易读。

枚举类型通常用于为程序中的一组相关的常量取名字,以便于程序的可读性和维护性。

定义一个枚举类型,需要使用 enum 关键字,后面跟着枚举类型的名称,以及用大括号 {} 括起来的一组枚举常量。每个枚举常量可以用一个标识符来表示,也可以为它们指定一个整数值,如果没有指定,那么默认从 0 开始递增。

枚举语法定义格式为:
enum 枚举名 {枚举元素1,枚举元素2,……};
接下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一星期有 7 天,如果不用枚举,我们需要使用 #define 来为每个整数定义一个别名:
#define MON  1
#define TUE  2
#define WED  3
#define THU  4
#define FRI  5
#define SAT  6
#define SUN  7
这个看起来代码量就比较多,接下来我们看看使用枚举的方式:
enum DAY
{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简洁了。

注意:第一个枚举成员的默认值为整型的 0,后续枚举成员的值在前一个成员上加 1。我们在这个实例中把第一个枚举成员的值定义为 1,第二个就为 2,以此类推。
可以在定义枚举类型时改变枚举元素的值:

enum season {spring, summer=3, autumn, winter};
没有指定值的枚举元素,其值为前一元素加 1。也就说 spring 的值为 0,summer 的值为 3,autumn 的值为 4,winter 的值为 5
枚举变量的定义
前面我们只是声明了枚举类型,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定义枚举变量。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定义枚举变量

1、先定义枚举类型,再定义枚举变量
enum DAY
{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enum DAY day;
2、定义枚举类型的同时定义枚举变量
enum DAY
{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day;
3、省略枚举名称,直接定义枚举变量
enum
{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day;
#include <stdio.h>

enum DAY
{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int main()
{
    enum DAY day;
    day = WED;
    printf("%d",day);
    return 0;
}
以上输出结果为:3
在C 语言中,枚举类型是被当做 int 或者 unsigned int 类型来处理的,所以按照 C 语言规范是没有办法遍历枚举类型的。

不过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枚举类型必须连续是可以实现有条件的遍历。

以下实例使用 for 来遍历枚举的元素:
#include <stdio.h>

enum DAY
{
      MON=1,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day;
int main()
{
    // 遍历枚举元素
    for (day = MON; day <= SUN; day++) {
        printf("枚举元素:%d \n", day);
    }
}
以上输出结果为:
枚举元素:1
枚举元素:2
枚举元素:3
枚举元素:4
枚举元素:5
枚举元素:6
枚举元素:7

以下枚举类型不连续,这种枚举无法遍历。
enum
{
    ENUM_0,
    ENUM_10 = 10,
    ENUM_11
};
枚举在 switch 中的使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enum color { red=1, green, blue };

    enum  color favorite_color;

    /* 用户输入数字来选择颜色 */
    printf("请输入你喜欢的颜色: (1. red, 2. green, 3. blue): ");
    scanf("%u", &favorite_color);

    /* 输出结果 */
    switch (favorite_color)
    {
    case red:
        printf("你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break;
    case green:
        printf("你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break;
    case blue:
        printf("你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break;
    default:
        printf("你没有选择你喜欢的颜色");
    }

    return 0;
}
以上实例输出结果为:
请输入你喜欢的颜色: (1. red, 2. green, 3. blue): 1
你喜欢的颜色是红色

楼主:
将整数转换为枚举
以下实例将整数转换为枚举: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enum day
    {
        saturday,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 workday;

    int a = 1;
    enum day weekend;
    weekend = ( enum day ) a;  //类型转换
    //weekend = a; //错误
    printf("weekend:%d",weekend);
    return 0;
}

楼主:
以上示例输出结果为:

weekend:1

网友A:
个人感觉枚举的对我来说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可读性

网友B:
基本上很少使用枚举变量,一般的代码量都比较小

网友C:
使用枚举变量可以提高代码的键入

网友D:
枚举可以让不熟悉代码的人尽快了解变量的功能

网友E:
基本上很少用枚举 因为用枚举必须得用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字母表示  我总是记不住

网友F:
枚举会占用额外的代码空间吗

网友G:
很少用,都是直接define

网友H:
枚举可以增加可读性吧

网友I(2023-11-20):
不怎么使用枚举

网友J:
枚举可以让代码更清晰

网友K:
不常用,都快忘了枚举的语法了

网友L:
不是很常用,基本只在其他库函数里能看到

网友J:
并不经常使用

网友H:
枚举会不会占用额外内存啊

网友M:
用也用,用得比较少,反而是用一些标准库文件的时候会看到

网友N:
不怎么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