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67BSP的BUG,关于CANFD部分!

楼主(2023-10-17):
CANFD_CANFD_TxRx
M460_Series_BSP_CMSIS_V3.00.002

    /*Get the CAN FD0 configuration value*/
//    CANFD_GetDefaultConfig(&sCANFD_Config, CANFD_OP_CAN_FD_MODE);
原例程使用上面的FD模式,必然发送失败

修改为下面的模式,

    CANFD_GetDefaultConfig(&sCANFD_Config, CANFD_OP_CAN_MODE);

则数据收发正常

算不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BUG

网友A:
你说了算

网友B:
can mode, 跟can fd mode不同,

网友C(2025-09-20):
M467 BSP 的 CANFD 部分可能存在波特率配置、帧处理异常等 BUG,建议查看新唐官网补丁或联系技术支持获取修复方案。

网友D:
M467BSP 的 CANFD 部分可能存在发送失败的 BUG。这可能是由于硬件连接问题,如总线终端电阻缺失或线路断开,也可能是 CAN 控制器配置错误,如波特率、帧格式设置不正确,或者是软件逻辑错误,如未正确初始化 CAN 控制器等原因导致的。

网友E:
M467 系列 BSP 的 CAN FD 部分可能存在 BUG,比如高波特率下数据帧偶发丢失,或仲裁段与数据段波特率切换异常。可尝试更新至最新 BSP 版本,或在初始化时增加延时函数稳定波特率切换,也可检查滤波配置是否冲突,新唐官网常更新补丁,建议同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