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指针你会用吗?

楼主(2023-10-17):
什么是指针?
指针是一个变量,它存储了一个内存地址。这个内存地址可以指向另一个变量或数据的位置。指针可以用于直接访问或修改内存中的数据,因此在编程中非常有用。
定义指针
在C和C++中,要声明一个指针,你需要使用*操作符。以下是声明一个整数指针的示例:
int *ptr;
这里ptr是一个整数指针,可以指向整数类型的数据。

初始化指针
指针通常需要初始化为特定的内存地址或变量。你可以使用取地址操作符&来获取变量的内存地址并将其分配给指针。例如:
int number = 42;
int *ptr = &number;
现在,ptr指向了number的内存地址。
访问指针指向的值
要访问指针指向的值,你可以使用间接操作符*。例如:
int value = *ptr;
这将把ptr指向的内存中的值赋给value。
修改指针指向的值
你也可以使用指针来修改其指向的值:
*ptr = 123; // 修改ptr指向的值为123

楼主:
空指针
空指针是一个指针,它不指向任何有效的内存地址。在C和C++中,空指针用NULL(或C++中的nullptr)表示。
int *ptr = NULL; // 或 int *ptr = nullptr;(C++)
指针算术
指针可以执行算术操作,如增加和减少,以便在数组和数据结构中导航。例如:
int arr[5] = {1, 2, 3, 4, 5};
int *ptr = arr; // 指向数组的第一个元素
ptr++; // 移动到数组的下一个元素
指针和数组
指针和数组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数组名称本质上就是一个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你可以使用指针来遍历数组元素。
int arr[5] = {1, 2, 3, 4, 5};
int *ptr = arr; // arr是指向arr[0]的指针

for (int i = 0; i < 5; i++) {
    printf("%d ", *ptr); // 打印数组元素
    ptr++; // 移动到下一个元素
}
这是一个简单的指针教程,帮助你入门指针的基本概念和用法。指针在C和C++编程中非常重要,因此深入理解它们将使你能够更灵活地操作内存和数据。**这个教程有助于你开始学习指针。

网友A:
很少应用这个。

网友B:
像数组啊 链表啊 什么的额 实质都是指针吧

网友C:
指针基本上都能用 但是想要用好了是真的不同意

网友D:
我总是避免直接操作指针 省的犯错

网友E:
指针一旦用不好就会掉坑里边 而且还不容易找原因

网友F:
其实精准的使用指针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便利

网友G:
单片机c语言编程,鼓励多使用指针吗

网友H:
当然,指针这么方便

网友I:
指针用起来很爽啊

网友J(2023-11-20):
什么编程里用好指针都可以

网友K:
只会指针的基础用法

网友L:
瞎操作指针也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M:
指针很方便,前提是用的好

网友K:
指针操作的风险也很大

网友N:
指针这个是一个C的模块确实非常实用

网友I:
注意指针指向变量的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