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C语言中的头文件为什么不能定义变量

楼主(2023-10-17):
1 前提

在实际项目中,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链接阶段,会提示定义在头文件中的变量,重定义,然后将将头文件中的变量定义成static类型,然后,不报错误了。

例如:

在a.h中有如下的定义:

#ifndef _A_H
#define _A_H

unsigned char aData = 0;

#endif

在b.c源文件中,有对a.h包含,并使用了该变量

#include"a.h"

void testFunB(void)
{
     aData = 0;
}

在c.c源文件中,也对a.h包含,并使用了该变量

#include"a.h"

void testFunC(void)
{
     aData = 1;
}

然后在主函数中,对b.c,c.c中的两个函数调用。

void main()
{
     testFunB();
     testFunC();
}

在链接的时候,就会出现啊a.c,和b.c中有对aData ,重定义。然后将aData 修改为static变量,后,会提示变量未定义,解决的办法,只有在其中的一个源文件中即a.c或b.c中定义该变量,然后在a.h文件中声明该变量,此时问题得到解决。

2 问题原因

出现上面的问题,主要有如下的几个原因。

2.1 static修饰后,变量就变成了内部变量,只在本文件有用。所以头文件中的变量只能在头文件中使用。

2.2 头文件定义非static类型的变量提示变量重定义,即使头文件中有 #ifndef _A_H 编译宏也不能起作用。原因是对C语言的编译原理没有理解到。

C语言在在编译分为几个过程,预处理,编译,汇编。预处理会将所有的宏展开,包含的头文件会展开到.c中。然后将.c编译成.o文件,最后将汇编会将所有.o文件链接成.hex.。所以 #ifndef _A_H并不能防止不同.c中去解决重定义问题,因为这个宏只在单个.c中起作用,就是例子程序在汇编之前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此时在a.o和b.o中存在相同的一个变量,因此在链接的时候就会出现错误。

3 按照上面的分析,所以在头文件中定义变量或函数时候,需要特别的留意,也不是不可以。最好不要这样做。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猴哥取经」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7634871/article/details/126596279

网友A(2024-05-07):
哦哦 其实并不是绝对禁止 仅仅是为了防止出现问题

网友B:
如果能在编写代码的时候提前列一个单子 也能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C:
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变量 很容易导致项目不知道使用的是哪个里边定义的变量

网友D:
在出现重定义的时候更改定义应该也可以

网友E:
如果只是在头文件中声明的话 头文件还需要调用相关的c文件吗

网友F:
以前确实没有注意过 原来头文件居然不能定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