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关于GD32引脚PA13、PA15、PB3、PB4配置为普通引脚的问题

楼主(2023-10-17):
在实际开发中,经常会遇到引脚资源受限需要将一些具有特定功能的引脚配置为普通引脚或其他引脚功能使用的情况。

博主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都正常解决了。但偶尔也会出现在配置引脚时少了一些配置,结果导致代码运行时偶尔出现问题,最终排查出了是引脚配置问题,因此特地记录下来,供有需求的同学参考。

以GD32F307为例,在使用外置sram芯片时,使用了PB3、PB4作为SPI通讯的SCK和MISO引脚。
在代码编写和调试时,忽视了PB3和PB4的默认功能是JTDO和NJTRST功能,直接将PB3、PB4当做普通SPI引脚使用,由于我调试时一致使用JLINK连接芯片进行在线调试,在这个时候sram芯片的驱动一直正常,读写数据也正常,也导致我再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后来交给测试人员测试功能时,反馈有时候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博主排查后发现是sram读写数据失败导致,用示波器排查波形发现在在读写sram时,SCK没有时钟信号发出。博主很奇怪,为何之前调试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于是乎,连接上JILNK在线调试,用示波器一看,果然,此时sram读写数据都是SCK线上是有正常时钟发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排查了数据手册(datasheet)上SPI相关的引脚,结果发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PB3引脚默认功能为JTDO,PB4引脚默认功能是NJTRST,他们是JTAG调试方式时用的,博主使用的是SWD的方式,且这两个引脚要配置为SPI功能需要做重定向处理,即将关闭这两个引脚JTAG相关功能,这样配置之后,测试发现一切正常了。

#define GPIO_SWJ_NONJTRST_REMAP          ((uint32_t)0x00300000U | (PCF0_SWJ_CFG(1) >> 16))                /*!< full SWJ(JTAG-DP + SW-DP),but without NJTRST */
#define 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uint32_t)0x00300000U | (PCF0_SWJ_CFG(2) >> 16))                /*!<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enabled */
#define GPIO_SWJ_DISABLE_REMAP           ((uint32_t)0x00300000U | (PCF0_SWJ_CFG(4) >> 16))                /*!<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disabled */
#define GPIO_SPI2_REMAP                  ((uint32_t)0x00200000U | (AFIO_PCF0_SPI2_REMAP >> 16))           /*!< SPI2 remapping*/

代码如下:

/**
* @brief    sram spi配置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ram_spi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2);

    /* SPI2_SCK: PB3
     * SPI2_MISO:PB4
     * SPI2_MOSI:PB5
     * SPI2_CS:  PE1
     * HOLD:     PE0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PB3、PB4默认为JTAG引脚,使用SPI需失能JTAG功能,否则会导致SPI引脚功能异常,如:不DEBUG时SCK不产生时钟*/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 GPIO_PIN_5);//MISO引脚可配置为推挽输出、浮空输入、上拉输入皆可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E,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此处硬件改线占用了板子DI引脚,后续硬件版本会有改动
    gpio_init(GPIOE,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HOLD引脚设置为1禁用该功能*/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重要!重要!重要!该SRAM芯片需要配置为时钟空闲时为低电平,在第一个跳变沿采样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默认为软件NSS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8;//注意SPI芯片支持的最高速率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2, &spi_init_struct);

    SPI_SRAM_CS_HIGH();//初始拉高CS
    SPI_SRAM_HOLD_HIGH();//HOLD默认为高,禁用该功能,否则可能导致读写失败

    spi_enable(SPI2);
}

因此,在使用到引脚PA13、PA15、PB3、PB4等比较特殊的引脚时,一定仔细查看下手册上的定义再进行配置。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tand_young」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612435/article/details/133700581

网友A:
配置为普通引脚使用之后还能作为下载引脚使用吗

网友B:
如何判定相关下载引脚是否可以当成普通的引脚使用呢

网友C:
如何自如的在同一个引脚的不同功能之间进行切换呢

网友D:
我们是不是不能把普通的引脚定义为下载引脚呢

网友E:
修改为普通引脚之后还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F:
这种处理能适用于全系列的单片机吗

网友G:
可以设置这些引脚的输出电平为你想要的电平

网友H:
需要注意关闭相关功能、重新映射引脚功能、检查引脚配置

网友I:
在配置过程中,注意选择正确的方向控制寄存器

网友J:
GD32的PB3、PB4默认是使用复用功能的,具体来说,PB3默认功能为JTDO,PB4默认功能是NJTRST,他们是JTAG调试方式时用的。

网友K:
在配置引脚为普通引脚时,需要注意关闭引脚的相关功能,如JTDO、NJTRST等,否则可能会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L:
要初始化相关的GPIO端口

网友M:
建议查阅相关数据手册,了解其默认功能和使用方法

网友N:
在将引脚配置为普通引脚后,需要进行引脚连接的可靠性检查,以确保引脚能够可靠地连接到其他电路或设备。

网友:
需要将这些引脚配置为普通引脚,可能需要进行重定向处理。

网友O:
保引脚的电源和接地稳定,避免因为电源波动或接地问题导致的系统错误。

网友P:
需要设置这些引脚的输出模式为“推挽输出”或者“开漏输出”

网友Q:
根据实际应用需求,配置引脚的电平转换功能。在配置过程中,注意使用合适的寄存器(如GPIOxLVL)和电平转换控制寄存器(如GPIOxCTL)。

网友R:
必须关闭硬件复用,可以使用GPIO_InitTypeDef结构体中的GPIO_Mode寄存器进行设置。

网友Q:
在配置引脚为普通引脚后,需要进行引脚配置的检查,以确保引脚的配置正确无误。

网友:
建议加上拉电阻。

网友S:
如何确定相关下载引脚是否可以作为普通引脚使用

网友T:
如何在同一引脚的不同功能之间自由切换

网友U:
可以设置这些io的输出电平为你想要的电平

网友V:
某些引脚可能有特定的速度要求,如高速I/O或低速I/O。

网友W:
需要将引脚设置为正确的输入/输出模式,以避免与其他设备或信号发生冲突。

网友X:
初始化相关GPIO端口

网友Y:
在配置引脚为普通引脚时,需要注意与其他功能模块(如SPI、I2C、UART等)的引脚分配不冲突。

网友V:
在将引脚配置为普通引脚后,需要重新映射引脚的功能,以避免与周边电路的引脚冲突。

网友Z:
在配置引脚为普通引脚时,需要了解引脚的驱动能力,以确保能够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

网友AA:
如果芯片有复用功能,需要注意引脚映射的问题。

网友AB:
需要将引脚配置为适当的时钟速度和驱动能力,以确保引脚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AC:
在设置装备摆设进程中,细致选择精确的标的目的节制寄存器

网友AD:
必要细致封闭相干功效、从新映照io功效、查抄io设置装备摆设

网友AE:
Can I still download the program after modifying it to a regular pin

网友AF:
必要设置这些io的输出模式为“推挽输出”大概“开漏输出”

网友AG(2023-11-20):
感觉没有开启AF时钟

网友AH:
Suggest consulting relevant data manuals to understand their default functions and usage methods

网友AI:
这种处理可以适用于全系列的微控制器吗

网友AJ:
咱们是否是不克不及把平凡的io界说为downloaderio呢

网友AK:
在设置装备摆设io为平凡io后,必要举行io设置装备摆设的查抄,以确保io的设置装备摆设精确无误。

网友AL(2025-02-18):
我看最新的f470里面remap函数都没了,datasheet里面也没remap了,而且jtag和gpio俩都放在default里了,是不是重映射整合在复用里了

网友AC:
如何确定相关下载pin是否可以作为普通pin使用

网友AH:
修改成普通pin后可以下载程序吗?

网友S:
如何在同一引脚上自由切换不同功能?

网友AM:
要想在引脚的不同功能间自如切换,需要利用引脚复用技术并正确配置相应开关或寄存器,确保切换时不会对系统造成干扰

网友AN:
确定下载引脚是否可作为普通引脚使用,需检查其功能和特性

网友AO:
在配置时,一定要正确选择方向控制寄存器,确保设备按预期方向运行

网友AC:
为了改变电路性能,需要将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模式。推挽输出能提供高电平或低电平信号,而开漏输出可避免电源泄露风险。具体操作依据开发环境和器件而定。

网友AJ:
在同一引脚上实现不同功能切换的关键在于代码配置,通过代码控制引脚输出不同的信号。

网友AP:
修改引脚为普通引脚后,只有复位后,才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AQ:
想要了解某个设备或者软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最好的办法是查阅它的数据手册。

网友AR:
把引脚设为普通功能后,如果担心和其他电路的引脚冲突,就要再给这些引脚重新规划下功能。

网友AS:
检查引脚连接,保证电路连通,避免接触不良。

网友AT(2025-03-21):
检查引脚配置必须根据外设进行配置,得确保每个选项都对

网友AU:
确保电源线粗,地线短,用滤波电容稳定电源,地线要干净,防止干扰。

网友T:
检查引脚配置,确保输出引脚不干扰输入引脚

网友AE:
得重新分配引脚功能,可能是切换到通用模式。

网友AV(2025-04-22):
选引脚要考虑它能拉电流多大,要不就需要外接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