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如何才能挑选到合适的贴片电感

楼主(2023-10-17):
如何才能挑选到合适的贴片电感

电感是SMT贴片中常见的电子元器件贴片电感也称为功率电感、大电流电感和表面贴装
高功率电感,是SMT贴片加工的基础电子元器件之一,具有小型化、高质量、高能量储存、低电阻等特性,让我来告诉大家smt贴片加工时应该如何挑选贴片电感。

电感是导线内通过交流电流时,导线内部及其周围产生交变磁通,导线的磁通量与产生这种磁通量的电流之比那么在SMT贴片加工中应该如何选择贴片电感:

1、贴片电感的总宽应低于电感总宽,以避免过多的焊接材料在水冷却时造成过大的拉地应力更改电感器值。

2、销售市场上能买到的贴片电感的精度绝大多数是±10%,如果规定的精度高于±5%,则必须提前订购。

3、有些贴片电感可以通过回流焊炉和波峰焊来电焊进行焊接的,但也有一些贴片电感不能通过波峰焊电焊。

4、维修时,不能单凭电感器量来代替贴片电感。为了保证工作特性,还需要了解贴片电感的工作频率段。

5、贴片电感的外观设计规格基础相似,外观设计没有明显的标识。手工焊接或手工制作贴片时,一定要非常认真,不要弄错部位或拿错零件。

6、现阶段常见的贴片电感有三种:一种是用高频电感器进行微波加热。适用于1GHz频段。第二,高频率贴片电感,适用于串联谐振控制回路和选频电源电路中。第三,实用性电感器。它通常适用于几十兆赫兹的电源电路中。

7、不同的商品使用不同直径的磁圈,即使使用相同的电感器量,所展现电阻测量也不同。在高频率控制回路中,电阻测量对Q值危害挺大的,所以在设计方案时要注意。

8、容许根据较大电流量都是贴片电感的一个指标值。当电源电路必须担负大电流量根据时,务必考虑到电容器的这一指标值。

9、当将功率电感应用于DC/DC转换器时,其电感器量尺寸立即危害电源电路的工作态度,结合实际通常能够选用调整磁圈的方法来更改电感器量,以取得实际效果。

10、150~900MHz频率段工作中的通讯设备,常见缠线式电感。在1GHz左右的頻率电源电路中,须采用微波加热高频率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