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在嵌套的结构体变量里使用深层的成员变量

楼主(2023-10-17):
在结构体嵌套中,你可以使用成员运算符.来访问嵌套结构体的成员。成员运算符.用于访问特定结构体变量中的成员变量。以下是结构体嵌套的示例和如何使用成员的说明:

假设你有两个结构体:Location 和 GPSData,其中 GPSData 结构体嵌套了 Location 结构体。
struct Location {
    float latitude;
    float longitude;
};

struct GPSData {
    struct Location currentLocation;
    float altitude;
};
现在,你可以按以下方式使用成员运算符.来访问嵌套结构体的成员:
// 创建一个GPSData类型的变量
struct GPSData gps;

// 访问GPSData结构体中的成员
gps.altitude = 1000.5;

// 访问Location结构体中的成员
gps.currentLocation.latitude = 37.7749;
gps.currentLocation.longitude = -122.4194;
请注意,使用.运算符时,你首先使用外部结构体的变量名(在这里是 gps),然后使用.后接成员的名称来访问内部嵌套结构体的成员。这允许你在嵌套结构体中逐级访问成员数据。

使用结构体嵌套有助于更好地组织复杂的数据结构,特别是当你需要表示具有多层次信息的数据时,如 GPS 数据中包含了位置信息和高度信息。这种嵌套结构体的方法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A:
嵌套太多层次了,看起来有点头大。

网友B:
请问什么变量叫做深层的成员变量呢

网友C:
可以使用多个点符号来调用深层的成员变量吗

网友D:
嵌套层数太多会不会导致程序运行速度降低呢

网友E:
会不会因为调用的层数多了存在竞争的现象呢

网友F:
感觉有点嵌套调用函数的那个原理很像

网友G:
如果真的层次比较多的话 考虑更换其他种类的变量吗

网友H:
好像嵌套层数不能太多

网友I:
用多层脑子不会乱掉吗

网友J(2023-11-16):
多层嵌套确实容易混乱啊

网友K:
多层嵌套也很清楚吧

网友L:
在结构体里定义个新的结构体

网友M:
深层成员变量是不是就是成员变量的成员变量啊?

网友N:
多层嵌套语义也很明确啊

网友L:
就结构体里再放个结构体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