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ZG外部flash模拟U盘,每次插拔都要重新格式化?

楼主(2023-10-17):
用的官方例程SRAM模拟U盘,官方的每次插拔不会掉格式,我改的外部flash,不清楚为什么每次插拔都要重新格式化,但是格式化后又能正常往里面放文件,读文件都是正常的
#define STORAGE_BLK_NBR 512
#define STORAGE_BLK_SIZ 4096

static int8_t STORAGE_Read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Addr,
                            uint16_t BlkLen)
{
    spi_flash_buffer_read(buf,BlkAddr*STORAGE_BLK_SIZ,BlkLen*STORAGE_BLK_SIZ);
    return 0;
}

/*!
    \brief      write data to the medium
    \param[in]  Lun: logical unit number
    \param[in]  buf: pointer to the buffer to write
    \param[in]  BlkAddr: address of 1st block to be written
    \param[in]  BlkLen: number of blocks to be write
    \param[out] none
    \retval     status
*/
static int8_t STORAGE_Write (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Addr,
                             uint16_t BlkLen)
{
    //spi_flash_sector_erase(BlkAddr*STORAGE_BLK_SIZ);
    W25QXX_Write(buf, BlkAddr*STORAGE_BLK_SIZ, BlkLen*STORAGE_BLK_SIZ);
    return 0;
}

并且我给2M,格式化前2M,格式化后变1.98了

网友A(2024-03-26):


网友A: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