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单片机资料] 模拟开关阵列/矩阵模拟开关的基本原理和应用

楼主(2023-10-19):
<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信号的通断、切换和路由是方案开发中经常出现的需求,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模拟开关芯片。本文从模拟开关基础切入,介绍模拟开关家族中让信号“想去哪就去哪”的分支,模拟开关阵列芯片Analog Switch Array(也称矩阵模拟开关Matrix Switch或交叉点开关Crosspoint Switch)的原理和典型应用。

一、信号通断,模拟开关基本原理
简单的模拟开关可由一个NMOS和一个PMOS构成,内部结构如下图左侧。图示开关提供一路信号的导通、关断功能,通断常由外部控制信号的电平高低决定。由于信号可以双向传输,两端没有输入输出的概念,因此常用S/D、A/B、X/Y等字母表示。
模拟开关的典型参数包括信号的电压范围、导通电阻和带宽。使用NMOS和PMOS组成的模拟开关可支持轨到轨满摆幅信号。导通电阻一般标注为RON,常见数值在百毫欧姆至百欧姆级;支持多档电源的模拟开关往往电源电压越高导通电阻越小。带宽指示信号衰减小于3dB的频率范围。其它重要参数包括最大电流、泄漏电流、开关时间、ESD保护电压等。

二、信号切换,多路复用器基本结构
多路复用器也称Multiplexer,将两个模拟开关的一侧相连,即形成最简单的2选1多路复用器,如下图。
这种结构也称为SPDT,即单刀双掷。
模仿上述结构,将更多模拟开关组合,可构成4选1(SPQT、单刀四掷)、8选1(SPOT、单刀八掷)等形式的多路复用器。如结合多通道组合控制,还可实现信号分组,得到适于USB信号切换、视频信号切换和I/O拓展的多路复用器。下图中,低阻宽带双路2选1开关CH442就可用于USB、视频信号切换和I/O拓展。

三、“想去哪就去哪”,模拟开关阵列芯片的原理和应用
普通多路复用器提供的传输路径相对有限:考虑上述双2选1多路复用器,S1A/S2A信号无法到达DB。为了在任意两端建立信号传输通路,需要使用矩阵结构,模拟开关阵列芯片或称矩阵模拟开关就应运而生。
矩阵结构给这类芯片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下图展示了双4*4矩阵模拟开关的内部结构。X和Y两矩阵完全独立,单个矩阵中,A组的任意一端可与B组的任意一端建立连接。例如,A0X可连接至B0X~B3X,同时A0Y不受限制,可以自由连接B0Y~B3Y。
矩阵模拟开关多用I2C等总线控制,并提供上电复位、低压复位等功能。图中CH449支持5V/3.3V/2.5V/1.8V控制信号,支持5V/3.3V/2.5V电源。
基于交叉路径上开关的组合,单个输入可连接至多个输出,例如,从A0X输入的信号,可同时从B0X~B3X输出。同侧端口也可相互连接,例如,将A0X连接到B0X,B0X连接到A1X,可以实现A0X与A1X的连接。因此,矩阵模拟开关用作I/O拓展时,可将任意I/O路由至本侧或对端的其他I/O。更进一步地,通过在B侧配置多档上拉、下拉电阻,可为A侧提供上下拉电阻的选取、切换和组合功能。
双矩阵结构也可支持差分信号的通断、路由和切换。500MHz带宽和低阻特性使CH449适于高速USB信号、视频信号、KVM的切换场景,下图展示了高速USB信号连接的动态重构。
姊妹篇模拟开关的简单逻辑门功能、电平转换应用正在准备中,敬请期待。

质量真高
文章篇幅不长,但是足够浓缩,分节论述模拟开关阵列/矩阵模拟开关的基本原理和应用,配图合理,讲解细致,期待下一篇

网友A:
s
可以讲讲ADI公司的数字交叉矩阵芯片应用吗?很多安防监控产品都有数字交叉矩阵芯片方案。

楼主:
s
引用 网友A:
可以讲讲ADI公司的数字交叉矩阵芯片应用吗?很多安防监控产品都有数字交叉矩阵芯片方案。 ...

以前用过ADI的ADG系列,他家数字矩阵开关我还没用过。
模拟开关也可以切视频信号,像CH482、CH9445这种带宽比较高的,可以切USB3和DP信号。

网友B:
s
30 年前在交换机大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