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差分晶振是什么呢

楼主(2023-10-17):
其实差分晶振是一种差分信号,是用一个数值来标指,尤其是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差异都有比较大的差异性。其实对于差分传输在两条线路上传输信号。两个信号具有相同的幅度和相反的相位。在两条线路上传输的信号是差分信号。

差分传输号在两条线路上传输。这两个号幅度相同,相位相反。两条线上传输的号分别是差分和号。号接收端子,比较两个电压的差值,判断送端子的逻辑状态。驱动器从送发出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两个信号,收的末端会有一个减法器。

连接到收端子的号端子比较这两个电压之间的差值,以从送端子确定送端子的逻辑状态。驱动器端子送发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两个信号,端子收将具有减法器来比较两个信号之间的差,以确定逻辑位是0还是1,承载差分信号的走线对被称为差分走线或差分对。

晶体是一种无源谐振器,以固定频率振动。晶体振荡器又称振荡器和有源晶体振荡器,是由晶体和振荡电路组成的能产生时钟信号的有源器件。有源晶振需要外接电源才能工作,英文一般表示为振荡器。

将比较这两个信号之间的差异,以确定逻辑位是0还是1。承载差分信号的一对迹线被称为差分迹线。差分振荡器是指晶振的输出信号是差分信号。

常见的差分号输出包括:LVDS、LVPECL等。差分信号使用相位完全相反的两种信号,从而消除共模噪声,产生更高性能的系统。很多高性能协议使用差分和号,比如SATA、SAS、光纤通信、10G以太网等等。

振荡器通常用于在要求非常高的系统中提供更高的频率,而单端振荡器在此类应用中表现不佳,例如上面列出的例子。差分振荡器的频率一般高于100MHz,因为差分时钟的上升时间通常要快得多,可以支持这些高频。

号源和号接收器之间的距离越远,它们的本地电压值之间差异的可能性越大。从差分字母号恢复的字母号的值很大程度上与‘地’的确切值无关,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它高度不受外部电磁干扰EMI的影响。干扰源对差分信号对的每一端的影响程度几乎相同。

由于电压差决定了信号的值,两个导体上的任何干扰都将被忽略。除了干扰不太敏感之外,差分号比单端号产生的电磁干扰更少。单电源系统可以平静而准确地处理“双极”信号。

网友A(点评):
具体的应用线路图上传一下。

网友B:
仪器仪表一类的设备才会用得起,值得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器仪表一类的设备才会用得起,值得用吧。

只要你觉得它适合,那用在什么设备都值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你觉得它适合,那用在什么设备都值得

有道理。合适才是选择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