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M481芯片EADC采样会收到GPIO的强烈影响

楼主(2023-10-17):
新唐M481通过PB9脚(EADC通道9)采样,AD采样外围接口为运放射极跟随器方式通过200欧姆电阻对地104电容后,送入PB9引脚进行采样,PB0~PB3设置为准双向口,读取外部ADC芯片数据问题:当PB0~PB3读取外部ADC芯片数据时,PB9信号干扰严重(有明显高低电瓶脉冲),当PB0~PB3状态不变(不读取外部ADC芯片数据)时,PB9输入信号基本是稳定的
还请路过各大神指点下怎么破呢,先行谢过!!!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est/GPIO%E5%8A%A8%E4%BD%9C.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est/GPIO%E5%8A%A8%E4%BD%9C.jpg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

网友A:
点右下角"高级模式"→点"附件"→上传图片

网友B:
不一定是单片机的问题,换其他IO读外部ADC,看看会不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右下角"高级模式"→点"附件"→上传图片

感谢大神回复  我晚点上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单片机的问题,换其他IO读外部ADC,看看会不会一样?

谢谢大神回复,换过了  还是不行  新唐的单片机正常不应该出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