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PM0L1306开发板试用体验 驱动OLED屏

楼主(2023-10-17):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ic小喇叭 @21ic小可爱 @21ic小可爱
OLED为常用的外设,主要用于显示功能,常用接口为I2C、SPI。而I2C只需要2线就可以实现,更为常见。I2C可以用软件模拟I2C以及硬件的I2C驱动。软件I2C可以灵活选择GPIO来实现,在不同的单片机中移方便,但是速度相比硬件i2c慢,占用资源多。而硬件I2C速度快,占用资源小,但是硬件I2C需要指的IO,而且在有些单片机硬件i2c的兼容性不是很好,移植性差。IO的选取,这次移植为硬件i2c驱动OLED屏。SDA选取PA10,SCL选取PA1。
【开发环境】
这次选用的开发环境为ccs 12.5为开发环境。
1b654c6c80fbf3d8c31b7f8a45b7f730
原先我开发的环境为keil版本,但是由于例程进入低功耗后,用keil下载会出现连接不上,为此我还发了一篇帖子: HYPERLINK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3184-1-1.html" 。
后面还是安装好ccs12.5后才起死回生,所以顺便就转移到ccs12.5的开发环境里面来。使用了两天后,感觉如果开发ti还是用ccs比较方便,他集成的sysconfig相比keil要方便,保存配置什么的也比keil+sysconfig来得方便。但是安装ccs需要一些耐心,一是下载安装包比较麻烦,在国内下载速度相当的慢。还有就是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等等。
【I2C驱动的配置与初始化】
配置I2C的驱动IO,MSPM0L1306这款芯片,配置i2cIO在sysconfi环境下特别的方便。我在这里是在adc12_sigle_conversion例程下添加的I2C的驱动。具体实现方便如下:
打开例程,后双击adc12_single_conversion_syscfg,打开sysconfig配置界面:
025af800a8ddbfbd08c0c94cb0b25bbc
添加i2c,按如下配置速度:
c79da6a79d94a948ba47a06bb1237b28
选择I2c的IO,SCL为PA1/2,SDA为PA10/14:
0c87410945763d71d24b2f74651cdcfa
保存后退出sysconfig,sysconfig自动更新了ti-msp-dl-config.h生成了I2C的宏定义:
80ab85337d2c9d26c4ed40d16354e1b9
在tim-msp-dl-config.c中初始化了i2c:
b7a576fbee72c13cab216157589f69ba
【移植OLED驱动】
在上面的初始化好I2C后我们就可以移植OLED的驱动到开发板上面,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在工程目录下面新建oled.h、oled.c、codetab.h三个空白文件。三个文件分别为oled.h为ssd1306驱动的头文件,oled.c为ssd1306的驱动c源文件,codetab.h为字库文件。
首先复制字库文件进来,代码如下:
#ifndef __CODETAB_H__
#define __CODETAB_H__

unsigned char F16X16[] =
{
    0x00,0xFC,0x04,0x04,0xFC,0x00,0x10,0xD8,0x14,0x13,0xF0,0x14,0x18,0x30,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F,0x08,0x0A,0x09,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8,0x00,//"哞",0

    0x00,0xFC,0x04,0x04,0xFC,0x00,0x10,0xD8,0x14,0x13,0xF0,0x14,0x18,0x30,0x00,0x00,
    0x00,0x0F,0x04,0x04,0x0F,0x08,0x0A,0x09,0x09,0x09,0xFF,0x09,0x09,0x09,0x08,0x00,//"哞",1
};

const unsigned char F6x8[][6]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sp
    0x00, 0x00, 0x00, 0x2f, 0x00, 0x00,// !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0x00,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0x00, 0x62, 0x64, 0x08, 0x13, 0x23,// %
    0x00,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0x00,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0x00,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0x00,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0x00, 0x00, 0x00, 0xA0, 0x60, 0x00,// ,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0x00,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
    0x0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1
    0x00,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2
    0x00,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3
    0x00,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4
    0x0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5
    0x00,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6
    0x00,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7
    0x00,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8
    0x00,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9
    0x00,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0x00,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0x00,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0x00,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0x00, 0x32, 0x49, 0x59, 0x51, 0x3E,// @
    0x00,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A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B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C
    0x00,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D
    0x00,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E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F
    0x00,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G
    0x00,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H
    0x00,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I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J
    0x00,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K
    0x00,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L
    0x00,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M
    0x00,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N
    0x00,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O
    0x00,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P
    0x00,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Q
    0x00,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R
    0x00,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S
    0x00,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T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U
    0x00,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V
    0x00,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W
    0x00,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X
    0x00,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Y
    0x00,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Z
    0x00,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0x00, 0x55, 0x2A, 0x55, 0x2A, 0x55,// 55
    0x00,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0x00,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0x00,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_
    0x00,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0x00,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a
    0x00,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b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c
    0x00,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d
    0x00,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e
    0x00,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f
    0x00, 0x18, 0xA4, 0xA4, 0xA4, 0x7C,// g
    0x00,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h
    0x00,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i
    0x00, 0x40, 0x80, 0x84, 0x7D, 0x00,// j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k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l
    0x00,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m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n
    0x00,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o
    0x00, 0xFC, 0x24, 0x24, 0x24, 0x18,// p
    0x00,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q
    0x00,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r
    0x00,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s
    0x00,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t
    0x00,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u
    0x00,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v
    0x00,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w
    0x00,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x
    0x00, 0x1C, 0xA0, 0xA0, 0xA0, 0x7C,// y
    0x00,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z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horiz lines
};
const unsigned char F8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 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 3
...
};

unsigned char BMP1[] =
{
     0X22,0X01,0X80,0X00,0X2F,0X00,
0XFE,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endif

创建oled.h头文件,在头文件中我们需要先引用ti_msp_dl_config.h这个文件,然后声明oled.c的相关功能软件,其内容如下:
#ifndef __OLED_H__

#define __OLED_H__

#include"ti_msp_dl_config.h"

voidOLED_I2C_Init(void);

int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voidWriteCmd(unsignedchar I2C_Command);

voidWriteData(unsignedchar I2C_Data);

voidOLED_Init(void);

voidOLED_SetPos(unsignedchar x,unsignedchar y);

voidOLED_Fill(unsignedchar Fill_Data);

voidOLED_CLS(void);

voidOLED_ON(void);

voidOLED_OFF(void);

voidOLED_ShowStr(unsignedchar x,unsignedchar y,unsignedchar ch[],unsignedchar TextSize);

voidOLED_ShowCN(unsignedchar x,unsignedchar y,unsignedchar N);

voidOLED_ShowBMP(unsignedchar x0,unsignedchar y0,unsignedchar x1,unsignedchar y1,unsignedchar BMP[]);

#endif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ssd1306的向寄存器写入一个byte的功能,首先我们声明I2C从机(oled)地址,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我们要声明为0x3C(有些单片机,他send7bitaddress 时需要定义为0x78),这次我移植时先定义了0x78结果发出的地址信息为0xF0后面调整为0x3c才正常。
  1. #define OLED_ADDR 0x3C

然后我们构建writeByte函数。我们使用的i2c传输函数为fifo发送,其函数原型为:
  1. uint16_t DL_I2C_fillControllerTXFIFO(

  2. I2C_Regs *i2c, uint8_t *buffer, uint16_t count);

所以我们在向ssd1306写入一个byte的函数中首先要组建一个数组buff用于组装fifo。
  1. uint8_t buff[2] = {0};

  2. buff[0] = addr;

  3. buff[1] = data;

然后发送时,先判断I2C是否为空闲状态:
  1. /* Wait for I2C to be Idle */

  2. while (!(

  3.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IDLE))

  4. ;

然后我们向总线发送从机地址:
/* Send the packet to the controller.

* This function will send Start + Stop automatically.

*/

DL_I2C_startControllerTransfer(I2C_0_INST, OLED_ADDR,

DL_I2C_CONTROLLER_DIRECTION_TX, 2);

再次我们发送一个数组:
  1. DL_I2C_fillControllerTXFIFO(I2C_0_INST, &buff[0], 2);

然后等待发送完成:
  1. /* Poll until the Controller writes all bytes */

  2. while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3.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BUSY_BUS)

  4. ;

最后我们判断是否有错误发生:
/* Trap if there was an error */

if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ERROR) {

/* LED will remain high if there is an error */

__BKPT(0);

}

至此我们完成了向ssd1306指定寄存器地址发送一个byte的功能,后面的函数就不需要修改,其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oled.h"
#include "ti_msp_dl_config.h"
#include "codetab.h"

#define OLED_ADDR   0x3C

void OLED_I2C_Init(void)
{

}

//向OLED寄存器地址写一个byte的数据
int 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uint8_t buff[2] = {0};
  buff[0] = addr;
  buff[1] = data;
  /* Wait for I2C to be Idle */
  while (!(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IDLE))
            ;

        /* Send the packet to the controller.
         * This function will send Start + Stop automatically.
         */
        DL_I2C_startControllerTransfer(I2C_0_INST, OLED_ADDR,
            DL_I2C_CONTROLLER_DIRECTION_TX, 2);
        DL_I2C_fillControllerTXFIFO(I2C_0_INST, &buff[0], 2);
      /* Poll until the Controller writes all bytes */
      while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BUSY_BUS)
                  ;

      /* Trap if there was an error */
      if (DL_I2C_getControllerStatus(I2C_0_INST) &
          DL_I2C_CONTROLLER_STATUS_ERROR) {
          /* LED will remain high if there is an error */
          __BKPT(0);
      }
    return 0;
}

//写指令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I2C_Command)
{
        I2C_WriteByte(0x00,I2C_Command);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I2C_Data)
{
        I2C_WriteByte(0x40,I2C_Data);
}

//厂家初始化代码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I2C_Init();
        delay_cycles(16000000);
        WriteCmd(0xAE); //display off
        WriteCmd(0x2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WriteCm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WriteCmd(0xb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WriteCmd(0xc8);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WriteCmd(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WriteCmd(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WriteCmd(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WriteCmd(0xff); //áá?èμ÷?ú 0x00~0xff
        WriteCmd(0xa1); //--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WriteCmd(0xa6); //--set normal display
        WriteCm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WriteCmd(0x3F); //
        WriteCmd(0xa4); //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WriteCmd(0xd3); //-set display offset
        WriteCmd(0x00); //-not offset
        WriteCmd(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WriteCmd(0xf0); //--set divide ratio
        WriteCmd(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WriteCmd(0x22); //
        WriteCmd(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WriteCmd(0x12);
        WriteCmd(0xdb); //--set vcomh
        WriteCmd(0x20); //0x20,0.77xVcc
        WriteCmd(0x8d); //--set DC-DC enable
        WriteCmd(0x14); //
        Write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

//设置光标起始坐标(x,y)
void OLED_Set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WriteCmd(0xb0+y);
        WriteCmd( (x & 0xf0) >> 4 | 0x10 );
        WriteCmd( (x & 0x0f) | 0x01 );
}

//填充整个屏幕
void OLED_Fill(unsigned char Fill_Data)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8;m++)
        {
                WriteCmd(0xb0+m);
                WriteCmd(0x00);
                WriteCmd(0x10);

                for(n=0;n<128;n++)
                {
                        WriteData(Fill_Data);
                }
        }
}

//清屏
void OLED_CLS(void)
{
        OLED_Fill(0x00);
}

//将OLED从休眠中唤醒
void OLED_ON(void)
{
        WriteCmd(0xAF);
        WriteCmd(0x8D);
        WriteCmd(0x14);
}

//让OLED休眠 -- 休眠模式下,OLED功耗不到10uA
void OLED_OFF(void)
{
        WriteCmd(0xAE);
        WriteCmd(0x8D);
        WriteCmd(0x10);
}

void OLED_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TextSize)
{
        unsigned char c = 0,i = 0,j = 0;

        switch(TextSize)
        {
            case 1: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126)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6;i++)
                            {
                                    WriteData(F6x8[c][i]);
                            }
                            x+=6;
                            j++;
                    }
            }
            break;

            case 2:
            {
                    while(ch[j] != '\0')
                    {
                            c = ch[j] - 32;

                            if(x>120)
                            {
                                    x = 0;
                                    y++;
                            }

                            OLED_SetPos(x,y);

                            for(i=0;i<8;i++)
                            {
                                    WriteData(F8X16[c*16+i]);
                            }

                            OLED_SetPos(x,y+1);

                            for(i=0;i<8;i++)
                            {
                                    WriteData(F8X16[c*16+i+8]);
                            }
                            x+=8;
                            j++;
                    }
            }
            break;
        }
}

void OLED_ShowC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addr = 32*N;

        OLED_SetPos(x,y);

        for(i=0;i<16;i++)
        {
                WriteData(F16X16[addr]);
                addr += 1;
        }

        OLED_SetPos(x,y+1);

        for(i=0;i<16;i++)
        {
                WriteData(F16X16[addr]);
                addr += 1;
        }
}

void OLED_ShowBMP(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char x,y;
        unsigned int j = 0;

        if(y1 % 8 == 0)
        {
                y = y1 / 8;
        }
        else
        {
                y = y1 / 8+1;
        }

        for(y=y0;y<y1;y++)
        {
                OLED_SetPos(x0,y);

                for(x=x0;x<x1;x++)
                {
                        WriteData(BMP1[j++]);
                }
        }
}

在主函数主我们先添加oled.h的引用然后初始化OLED,清屏后向OLED写入helloworld的字符串。
intmain(void)

{

SYSCFG_DL_init();

OLED_Init();

OLED_CLS();

OLED_ShowStr(10,0,(unsignedchar*) "HELLO WORLD",2);

OLED_ShowStr(4,2,(unsignedchar*) "LP-MSPM0L1306",2);

OLED_ShowStr(0,4,(unsignedchar*) "21IC 2023-10-17",2);

实验效果:
2cb4bf10907824964f17ff717af2e84f
【心得体会】
Ti 在开发资料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提供的开发环境也是非常多,比如keil、IAR、vscode,特别是他们的家ccs,结合起来是非常的好用。
【建议】
在keil上的有些例程下载后会出现再次下载就报错的问题,这方面Ti没有在例程中提醒用户,如果遇到经验不丰富的客户会认会是器件的问题。**在例程中提醒客户,在开发调试可增加条件编译,加入一定时长的延时,避免上电就进入睡眠,而造成keil环境下载固件出错的BUG。

网友A:
在开发调试可增加条件编译,加入一定时长的延时,避免上电就进入睡眠,而造成keil环境下载固件出错的BUG。
是的,MDK下下载出错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换CCS下载就方便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