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你的C语言编程排版风格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3-10-17):
C语言的排版风格通常是根据程序员或开发团队的偏好和编码标准而异,但有一些常用的排版风格规则和惯例,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以下是一些常见的C语言排版风格:

缩进: 使用缩进来表示代码块的嵌套。通常,一次缩进等于4个空格或一个制表符。

括号的位置: 大括号通常放在与控制结构(如if、for、while)相同的行上,并单独占一行。例如:
if (condition) {
    // 代码块
} else {
    // 代码块
}

空格的使用: 在操作符周围添加空格,以提高可读性。例如:
  1. int result = a + b;

行的长度: 控制每行的长度,通常限制在80到120个字符之间,以确保代码不会在太宽的屏幕上难以阅读。

命名约定: 使用有意义的变量和函数名,并遵循一致的命名约定。通常,使用小写字母和下划线来分隔单词(下划线命名法),或者使用驼峰命名法(首个单词小写,后续单词首字母大写)。

注释: 添加清晰和有意义的注释,以解释代码的功能、目的和特殊考虑事项。注释应该是易于理解和维护的。

头文件包含: 将标准库和自定义库的头文件包含在代码的顶部,以提供代码所需的所有声明和定义。

函数和控制结构的对齐: 确保函数和控制结构的左括号在同一列对齐,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

行尾注释: 使用行尾注释来解释代码中的特定行为,但不要滥用。这些注释通常放在代码的末尾,以便说明一些复杂的操作。

一致性: 在整个项目中保持一致的排版风格,以便不同开发人员能够轻松理解和协作。

这些排版风格规则旨在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但最重要的是在项目或团队中采用一致的风格,以便所有开发人员都能够轻松理解和编辑代码。许多编程工具和集成开发环境(IDE)都提供自动排版功能,可以帮助确保代码符合一致的排版风格。

网友A:
我推荐花括号上下对应在一列的排版。

网友:
我都是这样
if (condition)
{
    // 代码块
}
else
{
    // 代码块
}

网友B:
有自己的风格,又能接受别人的风格,能看懂别人的风格。

网友C:
现在我们使用的keil或者iar本身就应该有这个缩进的功能吧

网友D:
排版风格可以通过工具的设定自动执行吗

网友E:
一个好的编程排版看起来也比较容易有代入感

网友F:
这些都是一个程序员最基本的素养

网友G:
基本上写几年代码就知道排版的重要性了

网友H:
主要是有时候如果嵌套多了  排版还不好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逻辑关系了

网友I:
风格跟Java风格一样

网友J:
风格形成了不太好改啊

网友K(2023-11-16):
我就习惯第一种风格

网友L:
一直用--style=linux的风格
if (condition) {

    // 代码块

} else {

    // 代码块

}

网友M:
我用的第一种代码风格

网友N:
更喜欢一个花括号一行的那种

网友O:
两种风格乱用,有时候代码短了还直接写在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