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点亮LED

楼主(2023-10-17):
思路:
CH32X035是一款基于Cortex-M0核心的微控制器,具有35个通用IO引脚,可以用于点亮LED,和其它外设。
以下是在CH32X035上点亮LED的一般步骤:
  • 确定LED连接到微控制器的哪个引脚上。假设我们使用GPIO引脚来控制LED。
  • 配置GPIO引脚的模式为输出模式。可以使用HAL库函数进行设置。例如,可以使用HAL_GPIO_Init()函数来初始化GPIO引脚,并将其模式设置为GPIO_MODE_OUTPUT_PP。
  • 在主程序中,通过修改GPIO引脚的电平来控制LED的亮灭状态。可以使用HAL库函数进行操作。例如,可以使用HAL_GPIO_WritePin()函数将GPIO引脚电平设置为高电平(GPIO_PIN_SET)以点亮LED,或设置为低电平(GPIO_PIN_RESET)以熄灭LED。
  • 编译并烧录程序到CH32X035芯片中。在烧录之后,如果一切正常,LED应该会根据程序中设置的GPIO引脚电平状态而亮灭。
烧录器与板子连接示意图:
原理图:
实物连接图:
引脚连接图
相关代码:
    u8 i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printf("GPIO Toggle TEST\r\n");
    GPIO_Toggle_INIT();

    while(1)
    {
        Delay_Ms(10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 (i == 0) ? (i = Bit_SET) : (i = Bit_RESE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LED闪烁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