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CTB芯片开发编译问题

楼主(2023-10-18):
这个程序在我同事电脑可以编译成功,求助大神!
用的keil 536编辑软件。

网友A(2023-11-20):
提示你丢失文件了

网友B:
你是环境没搭建好,直接从你同事电脑里拷贝一份过来吧

网友C:
有没有可能你连pack这种都没安装好呢?

网友D:
缺失文件,有点像固件包没安装的意思

网友E:
这不是告诉你串口的这个子函数没有么,GPIO也没有,就是头文件没引用

网友F:
图裂了,另外是不是你电脑确实一些库或环境。

网友G:
你的标准库都没引用到,能不错么

网友H:
你直接用你同事那个编译吧,省事儿

网友I:
我建议楼主可以在一个比较全的demo上进行修改,这样会好点

网友J:
报错就是标准库或者pack没装,没引用,就会这样

网友K:
你这全是缺头文件的,还是看看你配置的路径啥的吧

网友L:
就是头文件没引用

网友M(2024-08-16):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N: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O: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P: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Q: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R: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S: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