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mx时钟树配置报错

楼主(2023-10-18):
这个芯片能工作到480MHz,但是它仍然显示红色,感觉很奇怪。我记得之前这样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选择的时钟源是否正确?

网友B:
确认所设置的时钟频率是否正确

网友C:
检查时钟使能是否正确设置,确保时钟使能已经打开。

网友D:
看着没啥毛病啊,是不是没加载过来

网友E:
看一下是不是所设置的时钟频率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