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VBT6 HAL库串口DMA发送问题

楼主(2023-10-18):
单片机使用HAL库提供的接口函数HAL_UART_Transmit_DMA来发送数据,串口助手来接收数据,但是奇怪的是,当我全速运行时候,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全部是0x00,在打断点调试的时候发现,如果在函数HAL_DMA_Start_IT处打上一个断点,程序运行到这里再点击全速运行,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则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暂时没有头绪,**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2023-11-20):
可能是没到DMA的触发的点?

网友B:
是不是你断点没打对地方啊?

网友C:
一般来说,可能是DMA没触发,所以会这样

网友D:
你的DMA怎么配置的?发来程序看看

网友E:
有可能没触发到DMA

网友F:
你发送之前加个小delay?

网友G:
听你描述的意思,就是DMA发送数据没发出去是吧,但是仿真的时候就能发出去?

网友H:
有点像时序的事儿,但DMA有啥时序嘛

网友I:
你看看你的初始化和配置吧,感觉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J:
直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DMA串口发送多好,简单操作

网友K:
可能是断点没打对地方

网友L(2024-08-16):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M: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N: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O: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P: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Q: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R: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S: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