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hall 自学习,一直学习不完成。struHallProcess.bHallLearn** 一直不等于 3

楼主(2023-10-18):
hall 自学习,一直学习不完成。struHallProcess.bHallLearn** 一直不等于 3

相关代码:
struHallProcess.bHallLearn** HALL相序学习启动标志 1开启学习,2、复位后开始学习,3学习完成

case HALL_LEARN:
    {
        if (GET_HALL_LEARN_STATE() == HALL_LEARN_FINISH)  //等于3学习完成
        {
            PWMOutputs(DISABLE);

            SetTimeOut_Counter(struFOC_CtrProc.nSetTimeLeftCnt, STATE_MACHINE_200MS);
            struFOC_CtrProc.eSysState = WAIT;
        }
        break;
    }

#define GET_HALL_LEARN_STATE()          (struHallProcess.bHallLearn**)     /* 得到HALL学习状态 */
#define HALL_LEARN_FINISH               3                                   /* HALL自学习结束 */

可是

搜了整个工程代码 就没有 struHallProcess.bHallLearn** 给设置 = 3 的地方。 struHallProcess.bHallLearn** 怎么会等于3?

网友A:
你是不是HALL没有接好啊,如果HALL没有接好他是会一直转下去不会停止,外面看不到赋值3,在库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HALL没有接好啊,如果HALL没有接好他是会一直转下去不会停止,外面看不到赋值3,在库里面 ...

谢谢,我再确认一下 hall 接线。
另外 在请假一个问题  霍尔电机 三相三根线U V W,和霍尔三根线 HU HV HW。 是一一对应的吗?也就是开发板 上的   HU HV HW 接口 必须 接 电机的对应 的 霍尔  HU HV HW 三根线,不能混接?

网友A(2024-01-22):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确认一下 hall 接线。
另外 在请假一个问题  霍尔电机 三相三根线U V W,和霍尔三根线 HU HV H ...

这个你可以随便接,没有硬性要求,只要确保接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