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检查并解决时钟频率错误?

楼主(2023-10-18):
如何检查并解决时钟频率错误?

网友A:
如果系统报告时钟频率错误,首先需要查看错误提示信息。错误提示可能会提供关于出现问题的原因的线索。

网友B:
定时器定时看看呗

网友C:
查看错误提示信息

网友D(2023-11-19):
你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获取一下时钟频率

网友E:
其实这个都没必要检查的,毕竟硬件概率大一些

网友F:
可以做个保护,就是什么呢?时钟初始化会先初始化HSE,如果没有可以用内部时钟晶振的

网友G:
一般来说是可以通过获取时钟参数来检查并解决

网友H:
这种还用啥啊,MCU都起不来第一步就要看晶振的

网友I:
你网上搜搜,或者看看手册,一般是有获取时钟操作的流程的

网友J:
你说的时钟频率错误,一般是指误差?

网友K:
检查时钟确实比较重要,但是都是调试的时候会检测,批量的时候不会的

网友L:
你硬件的时候留两个测试点呗,可以用示波器来检测的

网友M:
MCU的话,可以读取时钟函数,比如沁恒就带的

网友N(2024-08-11):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O: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P: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Q: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R: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S: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