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网络延迟会对PTP通讯造成什么具体影响?

楼主(2023-10-18):
网络延迟会对PTP通讯造成什么具体影响?

网友A:
PTP协议的精度会受到影响

网友B:
PTP测量的时差包含稳定的延时和随机的抖动。
稳定延时能够进行补偿修复,所以稳定延时对PTP协议没有影响。
随机抖动是没办法消除的,最后就是同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