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中的I2C2通讯ACK处存在小台阶

楼主(2023-10-18):
GD32中使用I2C2通讯ACK处存在小台阶.
PA8=SCL   PC9=SDA

网友A:
啥样的小台阶啊,截图看看

网友B:
有没有图纸?代码。

网友C:
一般就是受到干扰了,才这样

网友D:
一般是驱动时机不对才会有这个小台阶,相当于主控端SDA输出与从端SDA输出状态发生碰撞。

网友E:
很多时候是因为时序影响的吧

网友F:
你I2C是不是挂载很多设备了

网友G:
不应该啊,这小台阶应该是受到干扰出来了

网友H:
你用官方的I2C例程是不是就没有小台阶啊?

网友I:
有很多时候,干扰会影响这样的现象

网友J:
时钟线,受到干扰可能会这样

网友K:
你看看你接线是不是用的杜邦线啊?线质量不好也容易这样的

网友L:
你换成I2C1的呢?是否会没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