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软件错误中的时间戳计算错误有哪些可能的修复方法?

楼主(2023-10-18):
软件错误中的时间戳计算错误有哪些可能的修复方法?

网友A:
主机定时重发,同步时间戳

网友B:
检查时区设置

网友C:
版本更新

网友D:
使用适当的库或函数

网友E:
时间戳是如何计算得到的呢

网友F:
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对时间戳进行同步呢

网友G:
这个可以进行实时的校对吗

网友H:
这个就需要定时对时间戳进行校准了

网友I:
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错误的时间戳呢

网友J:
想要进行修复 是不是必须要实现联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