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给gd芯片下载程序时提示cannot enter debug mode

楼主(2023-10-18):
AN, BUG, CAN, TE, UG
keil5.28给gd32l233rc下载程序提示cannot enter debug mode
jlinkv9.2,驱动是6.14b的,我查了一下keil5.28应该是支持cortex-m23,但是为什么程序下载不进去。
同样的程序,不改任何配置可以给其他厂商型号芯片下载,只是会因为型号不对报错。但是不会报cannot enter debug mode。
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是哪里配置有问题?

网友A:
更新jlink驱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jlink驱动试试看

安装了6.98的jlink,把JLinkARM.dll替换了,但还是同样的报错。
还有个问题,就是每次keil选项进debug settings的时候jlink都识别不到芯片型号,让我重新选择,我选的是cortex-m23这个通用项,这个应该没影响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装了6.98的jlink,把JLinkARM.dll替换了,但还是同样的报错。
还有个问题,就是每次keil选项进debug se ...

中午试了最新7.92的可以用自带的jflash软件下进去,但是keil5就还是报同样的错误,搞不懂啥原因了呀

楼主:
换了一下JL2CM3.dll文件可以烧录程序了,应该是之前电脑里的JL2CM3文件被替换过旧的,换成新一点的版本就没有报错了,估计是旧版的不支持m23

网友B:
jlink 需要加载对应芯片的文件,官网出的 AddON文件就是干这事的。
Keil 也要加载芯片文件,官网也有。
两者都要加。

网友C:
应该是jlink的版本问题。

网友D:
老版本不支持最新M23核心的,包括KIEL也是。所以要想用新的架构,就得更新软件。

网友E:
换其他的 仿真器试试了。先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F(2024-01-16):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下JL2CM3.dll文件可以烧录程序了,应该是之前电脑里的JL2CM3文件被替换过旧的,换成新一点的版本就没 ...

实测,有效,,谢谢博主

网友G:
看来用盗版的jlink就是有这个不好,对于太新的的芯片,是不支持的,我的jlink烧录MSPM0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问题,只能升级固件,然后就把jlink锁死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下JL2CM3.dll文件可以烧录程序了,应该是之前电脑里的JL2CM3文件被替换过旧的,换成新一点的版本就没 ...

但是JL2CM3文件应该是包含了为了支持J-Link与基于ARM Cortex-M3内核的目标设备进行通信所需的固件和功能。但是这个gd32l233rc应该是M23内核的芯片,和M3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