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载波电路信号幅值太低

楼主(2023-10-18):
直流载波电路 信号幅值是其他设备发过来的  我们改不了 幅值只有不到1v  我们的电路接收的时候因为设计的原因或者元件参数选择的不合理导致信号只剩下0.5v  无法导通三极管
麻烦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点在哪里  谢谢

在大家的帮助下 我增大了分压电阻R57为20k   从而调整了三极管基极静态工作电压  目前波形幅值已经增加到1v以上可以正确识别数据了。我以前以为就是普通的饱和然后翻转电平  后来在大家的指导下也查了些资料  了解到这个应该是共射放大电路。

网友A:
R49 C20是把线路上的信号耦合到Q8基极,然后才能放大。
这里基本上都是新手问问题的帖子多了,那些高手老手都退休换行业了吗?

@量子纠缠 :无论三极管是工作在开关还是放大,都需要比较合适的工作点。还有电容电阻值不是随便取一个就行,不知道怎么精确计算,起码也要知道怎么去实际调试,逐步接近最优值。
麻烦您给指导一下问题点在哪里?

网友B:
是不是R57,R47值太小了,Q8的静态工作点不对,深度饱和,退出状态有点困难;对速率要求不高的话加大C20;
从中间滤波看时间常数14us,而C20电压波动是1V,估计放电的时间常数也就1us(1mA/1V/1nF),估计后面滤波都会滤去

@量子纠缠 :这个不确定需要测试,不过你一直没说信号脉冲的最小宽度,如果频率高/脉冲窄,后面的滤波电容要去掉或减小;如果频率低/脉冲宽,加大C20,后面滤波电容根据你要的效果调节;我接触过脉宽2ms的,也接触过30us的,滤波电容差别很大
您好 我把R47+R57从20k加大后30k之后 信号幅值变高了 您的方法是有用的。 不知道30k是否合适

网友C:
1.  R57+R47与R50组成分压电路为Q8设定直流工作点,R49+C20将SN上的交流信号耦合到Q8的基极,因为R49的值远小于R57+R47,所以交流分析时,R57+R47相当于不存在(即开路)。

2.  由于Q8的β是离散的,所以在集电极获得的放大倍数也不确定;

3.  R45+C17、18、19 以及 R43+C16 组成低通滤波器,使交流信号转变为直流信号或脉动信号。

这个电路的关键是要设置好Q8的工作点,使Q8工作于甲类状态,并且去掉C16-C19

@zlf1208 :你好 我把四个电容都去掉了 去掉之后 信号幅值从1v变成了4v多 也是有用的 谢谢
@量子纠缠 :对啊,低通滤波使信号丢失或失真
你好 最后的建议是去掉16171819四个电容吗 那就不要低通滤波了吗?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没有调制,只是把通讯信号叠加到直流电源上,所以恢复信号的时候只需要去除直流,不能做滤波处理

网友D:
你把r49移到q8得发射极应该就可以了。注意q8基极分压电平设定在0.7v左右。

网友A:
按楼主电路(去掉4个滤波电容),输入用100kHz方波仿真,方波占空比明显变形。

这是肯定的,但是考虑到楼主是基础比较低,所以无法深入交流

网友E:
为啥不用比较器

网友F:
参照上次的完整图,断开R49与SN的连接端,将该端连接到Q4的集电极再试

网友F:
SN提供50Hz即20mS的同步脉冲波,调制TX型号,输出RX调制后的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参照上次的完整图,断开R49与SN的连接端,将该端连接到Q4的集电极再试

1. 你跟楼主是同一个人吗?或者说你在 21ic 有二个账号?
    —— 对你和楼主的关系感到好奇
2. 你是想通过 T1 发送和接收通讯信号?
    —— T1 无法传输方波信号,就是说通过 T1 后,方波会严重变形。另外,楼主说是通过直流电源线传输信息,而你用的是交流电源
3. 你是想用低频同步脉冲(SN=50Hz)来调制高频(TX)信号?
    —— 同步脉冲的功能是啥?
4. 如果SN是同步信号,你是打算用锁相环之类的电路来解调和恢复通讯信号?
    —— 不知道你的真实意图
5. 你在 TX 的同时,RX 还会收到自己发送的信息?
   —— 你确实想这样吗?
6. 添加C16和C19是何意图?
   —— 低通滤波器会滤除有用信号或让信号失真,这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 你跟楼主是同一个人吗?或者说你在 21ic 有二个账号?
    —— 对你和楼主的关系感到好奇
2. 你是想 ...

1、我和楼主不是同一个人,上次看到楼主发帖我回了一下没了下文,又看到这个贴就考虑把我的见解分享一下
2、我对楼主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是什么也很不清楚,这个图我整理了楼主上次发的图,结合标题中的调制含义及给出的波形,给出自己的分析
3、SN的波形是50Hz的全波峰值,当峰值为零时刻,Q8的集电极峰值也为零,这就是同步
4、低通滤波电容原图就有,因此输入信号的频率受限制

哦,是这样 [e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