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支持行列扫描按键的单片机

楼主(2023-10-18):
请问有硬件支持行列扫描按键的单片机吗?(内部有支持硬件行列扫描的寄存器,不需要编写行列扫描程序)。

谢谢

网友A:
没有,最简单的几行代码搞定

网友B:
没见过硬件支持IO口行列扫描的单片机,8x8扫描用不了多少行代码。

网友C:
找个带fpga的单片机吧,用fpga写个行列扫描逻辑

网友D:
华大得hc32f460有个按键扫描模块,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E:
很多数码管驱动就带此功能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单片机(MCU)的资源少,用软件实现占用资源,实时性也保证不了。

如果单片机(MCU)硬件支持行列扫描,单芯片就可以实现,不用外加键盘控制芯片,成本低,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大得hc32f460有个按键扫描模块,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好的,感谢,我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硬件支持IO口行列扫描的单片机,8x8扫描用不了多少行代码。

wch有这样的,只读寄存器,不需要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wch有这样的,只读寄存器,不需要写程序。

是那个型号的单片机?官网没查到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单片机(MCU)的资源少,用软件实现占用资源,实时性也保证不了。

按键你要多高的实时性?
8*8键盘,4ms读一行,大部分MCU处理时间不到2us,占CPU时间不到0.05%,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那个型号的单片机?官网没查到哈

这是wch 在21ic 的版块,去问问,
沁恒USB蓝牙MCU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按键你要多高的实时性?
8*8键盘,4ms读一行,大部分MCU处理时间不到2us,占CPU时间不到0.05%,基本可以 ...

人家有可能是学生,没必要跟他讲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家有可能是学生,没必要跟他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