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针对 PSoC 4 MCU, 如何优化其启动时间?

楼主:
针对 PSoC 4 MCU, 如何优化其启动时间?

网友A(2023-10-18):
PSOC4 的数据手册中给出了 PSOC4 芯片的启动时间,该时间标称的是从 RESET (POR, XRES) 释放到 CPU 运行到 Main.c 函数所用的时间。 如果需要使用到 ECO/WCO 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 这些晶振的启动时间也会叠加到启动时间中去,当然 WCO/ECO 的启动并不是必须在芯片启动阶段才可以执行,可以在固件中通过调用相应的函数在任何合适的时间点去启动这些时钟的启动,以减小芯片启动时间。

网友B(2024-01-15):
从配置、代码、启动序列方面进行优化吧

网友B:
此外还可以从电源、使用低功耗等方面对其启动时间进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