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曼切斯特硬件解码器和ID卡读取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3-10-18):
曼切斯特硬件解码器和ID卡读取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曼切斯特硬件解码器与ID卡读取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B:
ID卡是利用曼切斯特解码实现交互的

网友C:
关系就是,读ID就需要这个算法才行

网友D:
就ID需要利用曼切斯特解码实现码制的解密

网友E:
就是利用曼切斯特吧,也没啥关系,其实

网友F:
可以说,ID的卡号可以用曼切斯特解出来,然后再供用户使用

网友G:
曼彻斯特编码器是一种用于数据传输的设备,它可以将二进制数据编码为曼彻斯特编码格式,以便在通信通道中传输。而ID卡就是利用该机制实现的

网友H:
  数据交互啊,用曼切斯特实现交互的啊

网友I:
曼切斯特是一种编码技术,ID卡用了这个技术而已

网友J:
我觉得没啥关联,主要是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应用呐

网友K:
读卡就是用的曼切斯特解码器实现的啊,也可以模拟实现,不过就有些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