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ES128加密/解密(单片机可用)

楼主(2023-10-18):
通过网上代码进行修改,将输入输出缓冲区复用,降低内存消耗,使用需要注意的是,加密数据长度可以不是16字节整数倍,但是缓冲区必须是16字节整数倍,不足部分会自动补充0,解密数据长度必须是16的整数倍;

/*************************************************************************************************************
* 文件名                :        AES128.c
* 功能                        :        AES128加密/解密操作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22-02-1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5
* 详细                        :        基于CSDN网友分享的代码修改,去掉了内存申请,修改最小单位为16字节(可以不满16字节)的加密与解密,增加句柄方式,支持重入,修改为无符号8位类型数据加密解密
                                        加密方式为:AES128 ECB模式,填充zeropadding 数据块128位
                                        加密与解密数据缓冲区必须是16字节整数倍,实际数据长度不够会自动补充0,但是缓冲区大小一定是16字节整数倍
*************************************************************************************************************/
#include "AES128.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string.h"

//

// The number of columns comprising a state in AES. This is a constant in AES. Value=4
#define Nb 4

//cg_Nc: the length of Key(128, 192 or 256) only
static const int cg_Nc = 128;
// The number of 32 bit words in the key. It is simply initiated to zero. The actual value is recieved in the program.
static const int cg_Nk = 4;// cg_Nc / 32;
// The number of rounds in AES Cipher. It is simply initiated to zero. The actual value is recieved in the program.
static const int cg_Nr = 10;// cg_Nk + 6;

static const u8 cg_rsbox[256] =
{ 0x52, 0x09, 0x6a, 0xd5, 0x30, 0x36, 0xa5, 0x38, 0xbf, 0x40, 0xa3, 0x9e, 0x81, 0xf3, 0xd7, 0xfb
, 0x7c, 0xe3, 0x39, 0x82, 0x9b, 0x2f, 0xff, 0x87, 0x34, 0x8e, 0x43, 0x44, 0xc4, 0xde, 0xe9, 0xcb
, 0x54, 0x7b, 0x94, 0x32, 0xa6, 0xc2, 0x23, 0x3d, 0xee, 0x4c, 0x95, 0x0b, 0x42, 0xfa, 0xc3, 0x4e
, 0x08, 0x2e, 0xa1, 0x66, 0x28, 0xd9, 0x24, 0xb2, 0x76, 0x5b, 0xa2, 0x49, 0x6d, 0x8b, 0xd1, 0x25
...

static u8 getSBoxInvert(u8 num)
{
        return cg_rsbox[num];
}

static const u8 cg_sbox[256]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63, 0x7c, 0x77, 0x7b, 0xf2, 0x6b, 0x6f, 0xc5, 0x30, 0x01, 0x67, 0x2b, 0xfe, 0xd7, 0xab, 0x76,
        0xca, 0x82, 0xc9, 0x7d, 0xfa, 0x59, 0x47, 0xf0, 0xad, 0xd4, 0xa2, 0xaf, 0x9c, 0xa4, 0x72, 0xc0,
        0xb7, 0xfd, 0x93, 0x26, 0x36, 0x3f, 0xf7, 0xcc, 0x34, 0xa5, 0xe5, 0xf1, 0x71, 0xd8, 0x31, 0x15,
        0x04, 0xc7, 0x23, 0xc3, 0x18, 0x96, 0x05, 0x9a, 0x07, 0x12, 0x80, 0xe2, 0xeb, 0x27, 0xb2, 0x75,
...
static u8 getSBoxValue(u8 num)
{
        return cg_sbox[num];
}

// The round constant word array, cg_Rcon, contains the values given by
// x to th e power (i-1) being powers of x (x is denoted as {02}) in the field GF(2^8)
// Note that i starts at 1, not 0).
static const u8 cg_Rcon[255] = {
        0x8d,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1b, 0x36, 0x6c, 0xd8, 0xab, 0x4d, 0x9a,
        0x2f, 0x5e, 0xbc, 0x63, 0xc6, 0x97, 0x35, 0x6a, 0xd4, 0xb3, 0x7d, 0xfa, 0xef, 0xc5, 0x91, 0x39,
        0x72, 0xe4, 0xd3, 0xbd, 0x61, 0xc2, 0x9f, 0x25, 0x4a, 0x94, 0x33, 0x66, 0xcc, 0x83, 0x1d, 0x3a,
        0x74, 0xe8, 0xcb, 0x8d,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0x1b, 0x36, 0x6c, 0xd8,
...

// This function produces Nb(cg_Nr+1) round keys. The round keys are used in each round to decrypt the states.
static void KeyExpansion(AES128_HANDLE *pHandle)
{
        int i, j;
        u8 temp[4], k;

        // The first round key is the key itself.
        for (i = 0; i < cg_Nk; i++)
        {
                pHandle->RoundKey[i * 4] = pHandle->Key[i * 4];
                pHandle->RoundKey[i * 4 + 1] = pHandle->Key[i * 4 + 1];
                pHandle->RoundKey[i * 4 + 2] = pHandle->Key[i * 4 + 2];
                pHandle->RoundKey[i * 4 + 3] = pHandle->Key[i * 4 + 3];
        }

        // All other round keys are found from the previous round keys.
        while (i < (Nb * (cg_Nr + 1)))
        {
                for (j = 0; j < 4; j++)
                {
                        temp[j] = pHandle->RoundKey[(i - 1) * 4 + j];
                }
                if (i % cg_Nk == 0)
                {
                        // This function rotates the 4 bytes in a word to the left once.
                        // [a0,a1,a2,a3] becomes [a1,a2,a3,a0]
                        {
                                k = temp[0];
                                temp[0] = temp[1];
                                temp[1] = temp[2];
                                temp[2] = temp[3];
                                temp[3] = k;
                        }

                        // SubWord() is a function that takes a four-byte input word and
                        // applies the S-box to each of the four bytes to produce an output word.
                        {
                                temp[0] = getSBoxValue(temp[0]);
                                temp[1] = getSBoxValue(temp[1]);
                                temp[2] = getSBoxValue(temp[2]);
                                temp[3] = getSBoxValue(temp[3]);
                        }

                        temp[0] = temp[0] ^ cg_Rcon[i / cg_Nk];
                }
                else if (cg_Nk > 6 && i % cg_Nk == 4)
                {
                        {
                                temp[0] = getSBoxValue(temp[0]);
                                temp[1] = getSBoxValue(temp[1]);
                                temp[2] = getSBoxValue(temp[2]);
                                temp[3] = getSBoxValue(temp[3]);
                        }
                }
                pHandle->RoundKey[i * 4 + 0] = pHandle->RoundKey[(i - cg_Nk) * 4 + 0] ^ temp[0];
                pHandle->RoundKey[i * 4 + 1] = pHandle->RoundKey[(i - cg_Nk) * 4 + 1] ^ temp[1];
                pHandle->RoundKey[i * 4 + 2] = pHandle->RoundKey[(i - cg_Nk) * 4 + 2] ^ temp[2];
                pHandle->RoundKey[i * 4 + 3] = pHandle->RoundKey[(i - cg_Nk) * 4 + 3] ^ temp[3];
                i++;
        }
}

// This function adds the round key to state.
// The round key is added to the state by an XOR function.
static void AddRoundKey(AES128_HANDLE* pHandle, int round)
{
        int i, j;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4; j++)
                {
                        pHandle->state[j] ^= pHandle->RoundKey[round * Nb * 4 + i * Nb + j];
                }
        }
}

// The SubBytes Function Substitutes the values in the
// state matrix with values in an S-box.
static void InvSubBytes(AES128_HANDLE* pHandle)
{
        int i, j;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4; j++)
                {
                        pHandle->state[j] = getSBoxInvert(pHandle->state[j]);

                }
        }
}

// The ShiftRows() function shifts the rows in the state to the left.
// Each row is shifted with different offset.
// Offset = Row number. So the first row is not shifted.
static void InvShiftRows(AES128_HANDLE* pHandle)
{
        u8 temp;

        // Rotate first row 1 columns to right
        temp = pHandle->state[1][3];
        pHandle->state[1][3] = pHandle->state[1][2];
        pHandle->state[1][2] = pHandle->state[1][1];
        pHandle->state[1][1] = pHandle->state[1][0];
        pHandle->state[1][0] = temp;

        // Rotate second row 2 columns to right
        temp = pHandle->state[2][0];
        pHandle->state[2][0] = pHandle->state[2][2];
        pHandle->state[2][2] = temp;

        temp = pHandle->state[2][1];
        pHandle->state[2][1] = pHandle->state[2][3];
        pHandle->state[2][3] = temp;

        // Rotate third row 3 columns to right
        temp = pHandle->state[3][0];
        pHandle->state[3][0] = pHandle->state[3][1];
        pHandle->state[3][1] = pHandle->state[3][2];
        pHandle->state[3][2] = pHandle->state[3][3];
        pHandle->state[3][3] = temp;
}

// xtime is a macro that finds the product of {02} and the argument to xtime modulo {1b}
#define xtime(x)   ((x<<1) ^ (((x>>7) & 1) * 0x1b))

// Multiplty is a macro used to multiply numbers in the field GF(2^8)
#define Multiply(x,y) (((y & 1) * x) ^ ((y>>1 & 1) * xtime(x)) ^ ((y>>2 & 1) * xtime(xtime(x))) ^ ((y>>3 & 1) * xtime(xtime(xtime(x)))) ^ ((y>>4 & 1) * xtime(xtime(xtime(xtime(x))))))

// MixColumns function mixes the columns of the state matrix.
// The method used to multiply may b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for the inexperienced.
// Please use the references to gain more information.
static void InvMixColumns(AES128_HANDLE* pHandle)
{
        int i;
        u8 a, b, c, d;
        for (i = 0; i < 4; i++)
        {

                a = pHandle->state[0];
                b = pHandle->state[1];
                c = pHandle->state[2];
                d = pHandle->state[3];

                pHandle->state[0] = Multiply(a, 0x0e) ^ Multiply(b, 0x0b) ^ Multiply(c, 0x0d) ^ Multiply(d, 0x09);
                pHandle->state[1] = Multiply(a, 0x09) ^ Multiply(b, 0x0e) ^ Multiply(c, 0x0b) ^ Multiply(d, 0x0d);
                pHandle->state[2] = Multiply(a, 0x0d) ^ Multiply(b, 0x09) ^ Multiply(c, 0x0e) ^ Multiply(d, 0x0b);
                pHandle->state[3] = Multiply(a, 0x0b) ^ Multiply(b, 0x0d) ^ Multiply(c, 0x09) ^ Multiply(d, 0x0e);
        }
}

// InvCipher is the main function that decrypts the CipherText.
static void InvCipher(AES128_HANDLE* pHandle)
{
        int i, j, round = 0;

        //Copy the input CipherText to state array.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4; j++)
                {
                        pHandle->state[j] = pHandle->pDataBuff[i * 4 + j];
                }
        }

        // Add the First round key to the state before starting the rounds.
        AddRoundKey(pHandle, cg_Nr);

        // There will be cg_Nr rounds.
        // The first cg_Nr-1 rounds are identical.
        // These cg_Nr-1 rounds are executed in the loop below.
        for (round = cg_Nr - 1; round > 0; round--)
        {
                InvShiftRows(pHandle);
                InvSubBytes(pHandle);
                AddRoundKey(pHandle, round);
                InvMixColumns(pHandle);
        }

        // The last round is given below.
        // The MixColumns function is not here in the last round.
        InvShiftRows(pHandle);
        InvSubBytes(pHandle);
        AddRoundKey(pHandle, 0);

        // The decryption process is over.
        // Copy the state array to output array.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4; j++)
                {
                        pHandle->pDataBuff[i * 4 + j] = pHandle->state[j];
                }
        }
}

// The SubBytes Function Substitutes the values in the
// state matrix with values in an S-box.
static void SubBytes(AES128_HANDLE* pHandle)
{
        int i, j;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4; j++)
                {
                        pHandle->state[j] = getSBoxValue(pHandle->state[j]);

                }
        }
}

// The ShiftRows() function shifts the rows in the state to the left.
// Each row is shifted with different offset.
// Offset = Row number. So the first row is not shifted.
static void ShiftRows(AES128_HANDLE* pHandle)
{
        u8 temp;

        // Rotate first row 1 columns to left
        temp = pHandle->state[1][0];
        pHandle->state[1][0] = pHandle->state[1][1];
        pHandle->state[1][1] = pHandle->state[1][2];
        pHandle->state[1][2] = pHandle->state[1][3];
        pHandle->state[1][3] = temp;

        // Rotate second row 2 columns to left
        temp = pHandle->state[2][0];
        pHandle->state[2][0] = pHandle->state[2][2];
        pHandle->state[2][2] = temp;

        temp = pHandle->state[2][1];
        pHandle->state[2][1] = pHandle->state[2][3];
        pHandle->state[2][3] = temp;

        // Rotate third row 3 columns to left
        temp = pHandle->state[3][0];
        pHandle->state[3][0] = pHandle->state[3][3];
        pHandle->state[3][3] = pHandle->state[3][2];
        pHandle->state[3][2] = pHandle->state[3][1];
        pHandle->state[3][1] = temp;
}

// xtime is a macro that finds the product of {02} and the argument to xtime modulo {1b}
#define xtime(x)   ((x<<1) ^ (((x>>7) & 1) * 0x1b))

// MixColumns function mixes the columns of the state matrix
static void MixColumns(AES128_HANDLE* pHandle)
{
        int i;
        u8 Tmp, Tm, t;
        for (i = 0; i < 4; i++)
        {
                t = pHandle->state[0];
                Tmp = pHandle->state[0] ^ pHandle->state[1] ^ pHandle->state[2] ^ pHandle->state[3];
                Tm = pHandle->state[0] ^ pHandle->state[1]; Tm = xtime(Tm); pHandle->state[0] ^= Tm ^ Tmp;
                Tm = pHandle->state[1] ^ pHandle->state[2]; Tm = xtime(Tm); pHandle->state[1] ^= Tm ^ Tmp;
                Tm = pHandle->state[2] ^ pHandle->state[3]; Tm = xtime(Tm); pHandle->state[2] ^= Tm ^ Tmp;
                Tm = pHandle->state[3] ^ t; Tm = xtime(Tm); pHandle->state[3] ^= Tm ^ Tmp;
        }
}

// Cipher is the main function that encrypts the PlainText.
static void Cipher(AES128_HANDLE* pHandle)
{
        int i, j, round = 0;

        //Copy the input PlainText to state array.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4; j++)
                {
                        pHandle->state[j] = pHandle->pDataBuff[i * 4 + j];
                }
        }

        // Add the First round key to the state before starting the rounds.
        AddRoundKey(pHandle, 0);

        // There will be cg_Nr rounds.
        // The first cg_Nr-1 rounds are identical.
        // These cg_Nr-1 rounds are executed in the loop below.
        for (round = 1; round < cg_Nr; round++)
        {
                SubBytes(pHandle);
                ShiftRows(pHandle);
                MixColumns(pHandle);
                AddRoundKey(pHandle, round);
        }

        // The last round is given below.
        // The MixColumns function is not here in the last round.
        SubBytes(pHandle);
        ShiftRows(pHandle);
        AddRoundKey(pHandle, cg_Nr);

        // The encryption process is over.
        // Copy the state array to output array.
        for (i = 0; i < 4; i++)
        {
                for (j = 0; j < 4; j++)
                {
                        pHandle->pDataBuff[i * 4 + j] = pHandle->state[j];
                }
        }
}

/*************************************************************************************************************************
* 函数                                :        void AES128_SetKey(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Key[16])
* 功能                                :        AES128设置KEY
* 参数                                :        pHandle:句柄;Key:128bit key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1-2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1-25
* 说明                                :
*************************************************************************************************************************/
void AES128_SetKey(AES128_HANDLE* pHandle, const u8 Key[16])
{
        memcpy(pHandle->Key, Key, 16);
}

/*************************************************************************************************************************
* 函数                                :        void AES128_Encrypt128bit(u8 pData[16], u8 DataSize)
* 功能                                :        AES128加密128bit数据
* 参数                                :        pHandle:句柄;pData:待加密数据,同时存储加密完成后的数据;DataSize:待加密数据长度1-16字节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1-2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1-25
* 说明                                :        需要提前初始化AES加密模块KEY
*                                                加密的数据可以不足16字节,但是缓冲区必须是16字节
*************************************************************************************************************************/
void AES128_Encrypt128bit(AES128_HANDLE* pHandle,u8 pData[16], u8 DataSize)
{
        if (DataSize == 0) return;
        else if (DataSize > 16) DataSize = 16;
        else if (DataSize < 16)        //不足16字节,需要填充0
        {
                memset(&pData[DataSize], 0, 16 - DataSize);        //后面的填充0
        }
        pHandle->pDataBuff = pData;                                                                //数据缓冲区直接指向pData

        KeyExpansion(pHandle);
        Cipher(pHandle);
}

/*************************************************************************************************************************
* 函数                                :        u32 AES128_EncryptData(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 功能                                :        AES128加密数据
* 参数                                :        pHandle:句柄;pData:待加密数据,同时存储加密完成后的数据(大小必须是16字节整数倍);DataSize:待加密数据长度>=1
* 返回                                :        加密后的数据长度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1-2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1-25
* 说明                                :        需要提前初始化AES加密模块KEY
*                                                数据缓冲区必须是16字节整数倍,实际数据不足部分程序会自动补0
*************************************************************************************************************************/
u32 AES128_EncryptData(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
        u32 PackCount;        //16字节为一包,总包数量
        u32 i = 0;
        u8 EndPackSize;
        u32 len;

        PackCount = DataSize / 16;                //计算总包数量
        EndPackSize = DataSize % 16;        //余数
        for (i = 0; i < PackCount; i++)        //先对整数包进行验证
        {
                AES128_Encrypt128bit(pHandle, &pData[i * 16], 16);
        }
        len = PackCount * 16;
        if (EndPackSize)                                //最后一包有余
        {
                AES128_Encrypt128bit(pHandle, &pData[i * 16], EndPackSize);
                len += 16;
        }

        return len;
}

/*************************************************************************************************************************
* 函数                                :        void AES128_Decrypt128bit(AES128_HANDLE* pHandle,u8  pData[16], u8 DataSize)
* 功能                                :        AES128解密128bit数据
* 参数                                :        pHandle:句柄;pData:待解密数据,同时存储解密完成后的数据;DataSize:待解密数据长度1-16字节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1-2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1-25
* 说明                                :        需要提前初始化AES加密模块KEY
*                                                加密的数据可以不足16字节,但是缓冲区必须是16字节
*************************************************************************************************************************/
void AES128_Decrypt128bit(AES128_HANDLE* pHandle,u8 pData[16])
{
        pHandle->pDataBuff = pData;                                                //数据缓冲区指向临时缓冲区
        KeyExpansion(pHandle);
        InvCipher(pHandle);
}

/*************************************************************************************************************************
* 函数                                :        void AES128_DecryptData(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 功能                                :        AES128解密数据
* 参数                                :        pHandle:句柄;pData:待解密数据,同时存储解密完成后的数据(大小必须是16字节整数倍);DataSize:待解密数据长度>=1
* 返回                                :        无
* 依赖                                :        底层
* 作者                                :        cp1300@139.com
* 时间                                :        2022-01-2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1-25
* 说明                                :        需要提前初始化AES加密模块KEY
*                                                数据缓冲区必须是16字节整数倍,实际数据不足部分程序会自动补0
*************************************************************************************************************************/
void AES128_DecryptData(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
        u32 PackCount;        //16字节为一包,总包数量
        u32 i = 0;

        PackCount = DataSize / 16;                //计算总包数量
        for (i = 0; i < PackCount; i++)        //先对整数包进行验证
        {
                AES128_Decrypt128bit(pHandle, &pData[i * 16]);
        }
}

/*************************************************************************************************************
* 文件名                :        AES128.h
* 功能                        :        AES128加密/解密操作
* 作者                        :        cp1300@139.com
* 创建时间                :        2022-02-15
* 最后修改时间        :        2022-02-15
* 详细                        :        基于CSDN网友分享的代码修改,去掉了内存申请,修改最小单位为16字节(可以不满16字节)的加密与解密,增加句柄方式,支持重入,修改为无符号8位类型数据加密解密
                                        加密方式为:AES128 ECB模式,填充zeropadding 数据块128位
                                        加密与解密数据缓冲区必须是16字节整数倍,实际数据长度不够会自动补充0,但是缓冲区大小一定是16字节整数倍
*************************************************************************************************************/
#ifndef _AES128_H_
#define _AES128_H_
#include "typedef.h"

//AES加密模块句柄(注意会很占用内存,小心堆栈不足)
typedef struct
{
        //测试发现最大只需要176字节,44*4
        u8 RoundKey[176];        // The array that stores the round keys.
        // in - it is the array that holds the CipherText to be decrypted.
        // out - it is the array that holds the output of the for decryption.
        // state - the array that holds the intermediate results during decryption.
        unsigned char state[4][4];
        // The Key input to the AES Program
        unsigned char Key[32];
        u8* pDataBuff;                                //当前要解析的16字节数据缓冲区指针,输入输出共用
}AES128_HANDLE;

void AES128_SetKey(AES128_HANDLE* pHandle, const u8 Key[16]);                                        //AES128设置KEY-必须先调用初始化KEY
void AES128_Encrypt128bit(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pData[16], u8 DataSize);        //子操作:加密128bit数据
u32  AES128_EncryptData(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AES128加密数据
void AES128_Decrypt128bit(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pData[16]);                                //子操作:AES128解密128bit数据
void AES128_DecryptData(AES128_HANDLE* pHandle, u8* pData, u32 DataSize);                //AES128解密数据

#endif //_AES128_H_

//测试代码

AES128_HANDLE AES128_Handle;
        u8 DataBuff[64];
        u8 i;
        u8 key[16];
                u32 len;

        memset(key, 0, 16);
        key[0] = '1';
        AES128_SetKey(&AES128_Handle, key);//AES128设置KEY

        memset(DataBuff, 0, 16);
        for (i = 0; i < 10; i++)
        {
            DataBuff = '0' + i;
                        DataBuff[10+i] = '0' + i;
        }

                //第一次加密测试
                len = AES128_EncryptData(&AES128_Handle, DataBuff, 20);
                for (i = 0; i < len; i++)
                {
                        printf("%02x", DataBuff);
                }

                printf("\r\n");
                //第一次解密测试
                AES128_DecryptData(&AES128_Handle, DataBuff, len);        //子操作:AES128解密128bit数据
                printf("%s", DataBuff);

        printf("\r\n");

                for (i = 0; i < 26; i++)
                {
                        DataBuff = 'A' + i;
                }
        //第二次加密试试
                len = AES128_EncryptData(&AES128_Handle, DataBuff, 26);
                for (i = 0; i < len; i++)
                {
                        printf("%02x", DataBuff);
                }

                printf("\r\n");
                //第二次解密测试
                AES128_DecryptData(&AES128_Handle, DataBuff, len);        //AES128解密数据
                printf("%s", DataBuff);
        while (1)
        {
            Sleep(100);
        }

//执行结果

在线校验结果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p130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p1300/article/details/122938787

网友A:
这个解密操作是咋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