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控制电路疑问

楼主(2023-10-18):
大家好,

光耦电路一般是这样的。

今天看到这样一个光耦电路,加恒流源的好处是啥呢?

网友A:
这个光耦电路通常用在工控设备的输入端,在使用时因为驱动Port端口的电压不确定,导致与U2串联的限流电阻R5的阻值无法固定,可能需要外加,这在使用时可能会造成不便,改用恒流源以后,改善了电源电压的适应性,此时就不再需要外接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光耦电路通常用在工控设备的输入端,在使用时因为驱动Port端口的电压不确定,导致与U2串联的限流电阻R5 ...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