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CAN协议里,校验和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3-10-18):
每一帧8字节,最后一位是校验位,不清楚怎么计算的,有此经验的同行请驻足,给指点一下。
谢谢!

x| 00 01 00 00 00 00 00 3E
x| 00 01 00 00 00 00 01 11
x| 00 01 00 00 00 00 02 60
x| 00 01 00 00 00 00 03 4F
x| 00 01 00 00 00 00 04 82
x| 00 01 00 00 00 00 05 AD
x| 00 01 00 00 00 00 06 DC
x| 00 01 00 00 00 00 07 F3
x| 00 01 00 00 00 00 08 69
x| 00 01 00 00 00 00 09 46
x| 00 01 00 00 00 00 0A 37
x| 00 01 00 00 00 00 0B 18
x| 00 01 00 00 00 00 0C D5
x| 00 01 00 00 00 00 0D FA
x| 00 01 00 00 00 00 0E 8B
x| 00 01 00 00 00 00 0F A4

             tyw  注

谢谢。本来一个累加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整得这么复杂,这样会不会加重CPU的负担?这样会比简单的CRC会更可靠?
tyw
参考一下

网友A:
crc校验吧,需要校验码

网友B:
其实很好解决
一共有823543个校验码,全部算出来组成一个字典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很好解决
一共有823543个校验码,全部算出来组成一个字典不就行了。

你真有才

楼主:
我采集到的数据,前7位不同位置相同的数据计算的第8字节CRC也不一样,如下采集样本:
x| 00 00 00 00 00 00 01 45
x| 00 01 00 00 00 00 00 3E
x| 01 00 00 00 00 00 00 9E

0x01在不同的位置计算的CRC是不同的。

上面是我截取了采样片段。

网友:
CAN 通信不需要 另做 校验的,通信协议已经做了,不需要重复做的

楼主:
楼上你说的我清楚。我们是软件模拟控制车辆,如:档位的控制。把原车档位部分的机构和CAN总线断开,用我们自己的控制板哪一位置1哪一位清0分别对应R、N、D,最后一字节是校验字节,我不清楚的是最后一字节通过什么方法得到的。然后发出去车辆能够识别,并且LCD屏显示要设置的档位。不然只能用枚举的方式,收集整个信息,做个二维表格,需要发送哪一条从表格中选出来,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