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汇编点灯

楼主(2023-10-18):
最简单的结构,只有一个数据段(只是为了不报错而已):

area Reset,data,readonly,align=3
其中Reset为数据段段名,不可随意更改为别的名称。

楼主:
在启动延迟之后,CPU从地址0x0000 0000获取堆栈顶的地址,并从启动
存储器的0x0000 0004指示的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因为固定的存储器映像,代码区始终从地址0x0000 0000开始(通过ICode和DCode总线访问),而数据区(SRAM)始终从地址0x2000 0000开始(通过系统总线访问)。Cortex-M3的CPU始终从ICode总线获取复位向量,即启动仅适合于从代码区开始(典型地从Flash启动)。

楼主:
起始地址:

楼主:
area: 指令指示汇编程序汇编新的代码节或数据节。节是不可分的已命名独立代码或数据块,它们由链接器处理有关。

readwrite: 指定本段为可读可写。

data: 表明是数据段。

align: 2^3对齐(8字节对齐),字节对齐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提高访问效率。

楼主:
内核寄存器:

楼主:
基本的结构:

  1. ;①.栈
  2. area stack,noinit,readwrite,align=3 ;noinit:指定不初始化
  3. Stack_Start
  4.         space 0x400 ;1024Byte
  5. Stack_End                ;栈顶地址(由高向低生长)
  6.
  7. ;②.堆(暂未用到)
  8. area heap,noinit,readwrite,align=3
  9. Heap_Start
  10.         space 0x200 ;512Byte
  11. Heap_End

  12. ;③.数据段(只读的属性)
  13. area Reset,data,readonly,align=3
  14.
  15. ;④.代码段
  16. area |.text|,code,readonly,align=3

  17.          end ;汇编代码结束

楼主:
基本的结构是这样,但目前还无法运行任何代码。因为还未设置SP,PC指针!

楼主:
完整版:
;要使用的外设寄存器地址  GPIOC_13
RCC_APB2ENR   equ   0x40021018
GPIOC_CRH          equ   0x40011004
GPIOC_ODR     equ   0x4001100C

;①.栈
area stack,noinit,readwrite,align=3 ;noinit:指定不初始化
Stack_Start
        space 0x400 ;1024Byte
Stack_End

;②.堆(暂未用到)
area heap,noinit,readwrite,align=3
Heap_Start
        space 0x200 ;512Byte
Heap_End

;③.数据段(只读的属性)
area Reset,data,readonly,align=3
        dcd  Stack_End ;开辟4个字节空间,MCU一上电将自动将此地址传给SP(R13)指针,等同于dcd 0x20000400
        dcd  reset__   ;开辟4个字节空间,地址传递给PC(R15),程序开始运行的地方。

;④.代码段
area |.text|,code,readonly,align=3
         entry                 ;只有出现bl指令时,才能写entry

reset__        proc
            bl LED_Init ;bl指令将自动把当前pc值赋给lr寄存器
                endp

loop proc
         bl LED_ON
         ldr r0,=0xffff1 ;使用寄存器传递delay的参数
         bl delay

         bl LED_OFF
         ldr r0,=0xffff1 ;使用寄存器传递delay的参数
         bl delay
         b loop        ;无条件转移
         endp

LED_Init proc
                 push{lr}
                 ;RCC
                 ldr r0,=RCC_APB2ENR
                 ldr r1,=0x00000010
                 str r1,[r0]
                 ;GPIOC_IO
                 ldr r0,=GPIOC_CRH
                 ldr r1,=0x00300000        ;推挽输出
                 str r1,[r0]
                 ;LED ON
                 bl LED_ON
                 pop{pc}
                 endp

LED_ON        proc
                push{lr}
                ldr  r0,=GPIOC_ODR
                ldr r1,=0xdfff
                str r1,[r0]
                pop{pc}
                endp

LED_OFF proc
                push{lr}
                ldr  r0,=GPIOC_ODR
                ldr  r1,=0x2000
                str r1,[r0]
                pop{pc}
                endp

delay proc
          sub r0,r0,#1
          cmp r0,#0
          bgt delay ;满足r0>=0这个条件时,跳转
          mov pc,lr     ;其实和push,pop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将lr的值赋给pc,完成子函数的返回。
          endp
         end ;汇编代码结束

楼主:
MAP文件:查看内存的分配情况

楼主:
STM32启动代码:
stack_size equ 0x400
        area stack,noinit,readwrite,align=3                        ;栈段
stack_start
                space stack_size
stack_end

heap_size equ 0x200
        area heap,noinit,readwrite,align=3                        ;堆段
heap_base
                space heap_size
heap_end

                 preserve8
         thumb

        area reset,data,readonly,align=3                        ;数据段(只读)
                export Verctors__
                ;不写Verctors__end && Verctors__size也不会启动失败
                ;export Verctors__end
                ;export Verctors__size
Verctors__                                                                                ;建立中断向量表
                dcd         stack_end
                ;如果dcd xxxx中断函数后,还要在code区域export
                dcd         Reset_Handler
                ;内核中断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外部中断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
        dcd     TAMPER_IRQHandler          ; Tamper
        dcd     RTC_IRQHandler             ; RTC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 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 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 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 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 4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1
        dc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2
        dc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3
        dc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4
        dc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5
        dc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6
        dc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7
        dcd     ADC1_2_IRQHandler          ; ADC1_2
        dcd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 USB High Priority or CAN1 TX
        dc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 USB Low  Priority or CAN1 RX0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I Line 9..5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 TIM1 Break
        dcd     TIM1_UP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2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I Line 15..10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through EXTI Line
        dcd     USBWakeUp_IRQHandler       ; USB Wakeup from suspend
Verctors__end
Verctors__size equ Verctors__end - Verctors__

        area |.text|,code,readonly,align=3                        ;代码段(只读)
                entry
Reset_Handler        proc        ;由于Reset_Handler执行了SystemInit && __main函数所以要单独处理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SystemInit        ;使用'='为ldr伪指令,不使用'='则为ldr指令
                                blx r0
                                ldr r1,=__main        ;将__main地址传给r0寄存器
                                blx r1                        ;执行r0中的地址函数
                                endp
;内核中断
CoreInterrupt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export    BusFault_Handler      [weak]
                        export    UsageFault_Handler    [weak]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NMI_Handler
HardFault_Handler
MemManage_Handler
BusFault_Handler
UsageFault_Handler
SVC_Handler
DebugMon_Handler
PendSV_Handler
SysTick_Handler
                                b .
                                endp
;外设中断
ExternInterrupt proc                                                ;导出外部中断服务函数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V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AMP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1_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9_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Alar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BWakeUp_IRQ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PVD_IRQHandler
TAMPER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ADC1_2_IRQHandler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
CAN1_RX1_IRQHandler
CAN1_SCE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TIM1_BRK_IRQHandler
TIM1_UP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I2C1_EV_IRQHandler
I2C1_ER_IRQHandler
I2C2_EV_IRQHandler
I2C2_ER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Alarm_IRQHandler
USBWakeUp_IRQHandler
                                b .
                                endp

; 在分散加载时,连接器会将用户的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
;代替C库函数默认的堆栈和堆初始化函数,并将其连接到用户的镜像文件中,
;用户可通过重新实现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函数来改变堆栈和堆的位置,从而适合自己的目标硬件。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可以用C或汇编语言来实现。它必须返回如下参数:
;      R0—堆基地址(heap base)
;      R1—堆栈基地址(Stack base)
;      R2—堆长度限制值(heap limit)
;           R3—堆栈长度限制值(Stacklimit)
;当用户使用分散加载功能的时候,必须重新实现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size
                 ldr     R1, =(stack_start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size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start
                 bx      LR

                 align
                                 end

网友A:
用汇编的都是大佬啊